有关G4 模拟器 空格键不能重飞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我用G4 时,按空格键不能重新起飞,电脑提示说
模拟器
要按一个红色的按键才能起飞,但我的模拟器没有,按空格键都不能重新起飞,请问玩G4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也是,求解

网友B:
设置里改一下自动的,可以设置自动重启的延迟秒数

网友C:
飞鹰模拟器处理办法:
1.进入RealFlight G4后,选择控制器“InterLink Elite”;
2.通过开关遥控器或插拔教练线,再次发送“RESET”按钮按下的信息。

网友D:
這是在使用原版搖桿時,上面有個紅色按鈕,可重新開始起飛...
(按Space 鍵也可),如果不是用原版的...
如果是破解的模擬,在模擬的上面 Simulation => setting => Physical => Reset Delay ~
初始值為0,代表不重來, 自行設置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