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田2122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0-04-30):
舵机通电后小马达一直不停地转,哪位兄弟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还有轻微的抖舵现象,看其他帖子里有说到电位器,是什么东西啊?一头雾水!

网友:
齿轮扫了吧

楼主:
齿轮扫了我会换的   目前我也只会换换齿轮而已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停呢?有卡死的位置的阿?
是不停来回转动吗?如果是刚买来的就退货吧。
估计是电位器,电位器的用途是让舵机知道当前的偏转角是多少 ,少了继续超命令方向转,多了倒回去。到了好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停呢?有卡死的位置的阿?
是不停来回转动吗?如果是刚买来的就退货吧。
估计是电位器,电位器的用途是让舵机知道当前的偏转角是多少 ,少了继续超命令方向转,多了倒回去。到了好停。

同意LS的说法.

楼主:
LS的兄弟,我是把舵机拆了,齿轮下了,通电后小马达自己不停地转,不断电就不停

网友:
用手来回拧一下输出齿的轴.(电位器的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LS的兄弟,我是把舵机拆了,齿轮下了,通电后小马达自己不停地转,不断电就不停

齿轮都下下来了,舵机结构都不完整了,肯定不能正常运行。
lz试试把齿轮都给装上,盖子盖上,问题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都下下来了,舵机结构都不完整了,肯定不能正常运行。
lz试试把齿轮都给装上,盖子盖上,问题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