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和933区别

楼主(2010-04-30):
昨晚没事情做,把922和933拆下来看。里面发现里面没什么区别,就齿轮差异而已,其他配件全部一模一样。电路板和马达也一样,可是根据参数922的时间比933的快,我就不解了。922里面用的是全金属齿轮,933其中有个齿轮是塑料的

网友A:
MD933和MD922的线路板不同,控制主芯片都不是同一型号的,请仔细查看。

网友B:
是的,都是一样的。北田的2122和1123.1122也是这样,只是齿轮和轴承上有区别。

楼主:
都一样的阿。。。。

楼主:
结果是什么

网友C:
额 改天我也拆开看看

楼主:
我已经拆过了~!

网友D:
 一个是922 一个是933

网友E:
什么牌子的?日冠的?

网友F:
恒吉,不是日冠

楼主:
是恒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