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申劳神的电蚀刻方法的改进建议和新问题

楼主(2010-04-30):
看了老申劳神的“制作贴”中关于电蚀刻的方法,今天试了一下,碳棒接负极,金属接正极效果极好,现在有一个建议和问题:
1。建议:可以用铅笔芯代替干电池的碳棒,效果也不错

2。问题:
(1)在这个不锈钢电解的过程中参加反应的物质有氯化钠、铁等,请问这个反应会生成哪些物质,比如产生的气泡是什么气体,墨绿色的液体含有什么物质,
(2)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蚀刻铜或者铝吗,如果可以对具体的操作应怎样调整

网友:
只能正极接工件,否则是电镀的反应了。

网友:
氯化钠电解会产生氯气,有毒!!!
建议改用碳酸钠,超市里买一包苏打粉就行

网友:
少量氯气没问题,还能给肺消消毒, 偶高中化学老师说的

网友:
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在室内弄的话要强制排风。

网友:
铜肯定是可以蚀刻的,以前没有三氯化铁时就是这样做线路板的,铝没试过。

网友:
我用的是36V电瓶充电器进行电解,是脉冲式的供电,电解液直接用的高密度盐水。效果嘛马马乎乎。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网友A:
我也试了一把,效果还不错。两端用胶带包上,中间就是蚀刻的效果,电压12V电流表是3A的表针已打到头,怎么也得超过3A,10分钟取出,初次蚀刻,效果,挺满意的

网友(2010-06-05):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一把,效果还不错。两端用胶带包上,中间就是蚀刻的效果,电压12V电流表是3A的表针已打到头,怎么也得超过3A,10分钟取出,初次蚀刻,效果,挺满意的

用的什么电解液,那个棒是不锈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一把,效果还不错。两端用胶带包上,中间就是蚀刻的效果,电压12V电流表是3A的表针已打到头,怎么也得超过3A,10分钟取出,初次蚀刻,效果,挺满意的

10分钟3A,那腐刻掉的厚度是多少?如果换成大块的不锈钢板,1.5mm厚要腐穿要多久?有多大电流?还有,电解液能不能用碱(做馒头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