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问问各位车长

楼主(2010-04-30):
现在卖的恒龙3818-1虎1是不是比例控,最近想买个改,对控是文盲。

网友A:
我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分别从转向和油门速度两个方面,是分段控?还是完全的线性比例控?
如果不是,要改为比例控,需要多少动作?

网友B:
最便宜的控天地飞6A,需要2xx。手感和恒龙比一下就知道是否是比例摇控了。

网友A:
LS的意思是不是比例控咯?那改为比例控的话,要换多少东西?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