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天晴飘一飘

楼主(2010-04-30):
NND,走到飞场,东西还没摆开了,就稀里哗啦一阵倾盆大雨。等雨停了马上摆开阵势开飞……

先上场的是我DIY的丑飘飘,丑是丑了点,但在天上的表现没让我失望 半油门爬升,不到1/3油门巡航

接下来是视频,最高才飞600多米。刚刚下过雨的天空就是纯净,平时看不到的地方这次都看到了
遗憾的是,地面录制设备坏了,只能上传飞机上摄像头后面小DV录制的视频,大伙看到的就没有OSD界面显示了。其实我在地面的屏幕上可以看到OSD界面的,只是没有办法录下来

网友A:
楼主这小DV不错啊,都没有水波纹的。

网友B:
看到俺的机翼了

网友C:
LZ :飞机尺寸能否提供,用什么电机和浆啊?

网友D:
都飞第一视角了怎么还象普通模型那种飞啊

看视频都被你转晕了,建议大家都能规划一个航线,飞个多边也行啊,这顿晃!
是垂尾不够大吧,可能是荷兰滚哦!

网友E:
非常不错,但是您的视频处理的怎么好,我用的也是MINIDV,您可以试试先用VirtualDubMod这个软件转成没有压缩的AVI,然后在AE或PR里或是TMPGEnc 4.0 XPress输出您想要的格式,就不会有那些一抖一抖的黑屏了,如果您对AE有一点点的了解,试着加一个去抖的特效,您的视频将会变得更完美,有时间我要出一个视频处理和去抖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错,但是您的视频处理的怎么好,我用的也是MINIDV,您可以试试先用VirtualDubMod这个软件转成没有压缩的AVI,然后在AE或PR里或是TMPGEnc 4.0 XPress输出您想要的格式,就不会有那些一抖一抖的黑屏了,如果您对 ...

大力的支持,我估计也会要用到的,所以还是需要多学习~!~!

网友F:
山寨版的丑乌鸦~
前面一堆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小DV不错啊,都没有水波纹的。

只要减震做好了一般都不会有水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俺的机翼了
是啊,上次天行者烧电调失控炸鸡,机身粉碎,就机翼小伤,这次正好利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飞机尺寸能否提供,用什么电机和浆啊?
机身是随便做的,比天行者 高一点,长一点,窄一点,动力是:新西达2814  好赢40A电调 9050桨  3S 5000毫安电池 没有开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错,但是您的视频处理的怎么好,我用的也是MINIDV,您可以试试先用VirtualDubMod这个软件转成没有压缩的AVI,然后在AE或PR里或是TMPGEnc 4.0 XPress输出您想要的格式,就不会有那些一抖一抖的黑屏了,如果您对 ...

太感谢了,我一直为这个发愁。其实我的视频根本就没有处理过(不会弄:loveliness: ) 是直接上传的。改天一定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寨版的丑乌鸦~
前面一堆是什么电池
悄悄告诉你……前面的电池是用来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都被你转晕了,建议大家都能规划一个航线,飞个多边也行啊,这顿晃!
是垂尾不够大吧,可能是荷兰滚哦!
今年第一次FPV,确实是没有好好规划航线,下次一定注意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