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V2 副翼的困惑

楼主(2010-04-30):
各位师傅,本人新手刚买了450单飞,买的是山寨的450TRF版,小炸了几次,这次换上新的副翼杆,发现螺旋桨在水平的状态下,副翼方向平行与尾管时,副翼上下摆动的范围非常宽,副翼的最低点差不多1mm距离就碰到头罩了。副翼的杆子那么软,我想在大范围打舵时,可能会打到头罩,而且副翼压到最底点的时候,是日子框中间那个小铁框的底部会碰到固定中联和主轴的那个螺丝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另外副翼杆买的时候,商家给了两种不同的长度,不知道标准的应该是多长?长和短会有什么差别? 新手,还望各位细心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正常飞的时候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副翼不可能降那么低的。放心

网友:
副翼杆长短都可以用,没有标准。只是灵活度和稳定性不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长了灵活还是短了灵活啊?我是新手,反应还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啊,请详细点啊。我是新手,就怕有些地方没注意到。玩这个的时候,腿都在颤抖……

网友C:
短的灵活,长的稳定。

网友:
新手還是覺得靈活可加配重,等熟練了再用回短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的灵活,长的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教了,謝謝你啊

网友:
是十字盘螺距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