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10平衡杆的修复

楼主(2010-04-30):
九鹰210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小机子,好飞、耐摔,非常适合初学者入门使用。
这款机器的易损件有两个:起落架和平衡杆
起落架的保护和修复可以参考我这个贴子里面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3152&extra=page%3D1
平衡杆的修复也不是很难,下面具体讲解。

撞断的平衡杆,其实只要小心些,撞坏的几率还是很小的,大多数朋友撞坏平衡杆都是撞墙或其它障碍物别坏的。

一段细钢丝(碳杆也可以,不要用铁丝,没弹性),长度就是平衡杆的长度。粗细最好是0.8mm的,我没有0.8mm的,用的1mm的,这样麻烦些。

将断了的碳杆从中心轴抽出,用些力气就可以拔出来。将平衡杆两头的平衡锤取下,这个麻烦些,是粘上的,我的方法是将碳杆剪断,用小电钻打的孔。
如果是0.8mm的杆就可以直接用了。我用的1mm的杆,还要先用1mm的钻头给中心轴和平衡锤扩孔。

将各组件组合,注意两边的长度要相同,整体要平衡,调整好以后用502固定。

好了,完成

网友:
我是在断裂的地方加一小段 圆珠笔笔芯  点502

虽然会有一点震动  但是下一次炸机还是会从这里断开   反而成了一个泄力的地方

网友A:
如此简单

就是碳杆从中心座很难抽出来的好像有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碳杆从中心座很难抽出来的好像有胶水

用些力就可以,我是用钳子拽着取下来的

网友(2011-04-05):
我不敢用力也没找到这么细的钢丝,只好用502加热缩管顶住先,试了下还可以,救了2根平衡杆了,有得玩啦。

网友:
新的,先用透明胶缠一圈如何啊?

网友(2011-05-29):
楼主在哪里买的转头啊?我最多只能买到3mm的

网友:
不用钻的,原来碳杆和下面的黑色的塑料是粘在一起的,我把塑料周边取了,留下面的塑料,然后一拔,就把原来的碳杆从铜里面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