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汽油船控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请教各位玩汽油船的模友  我现用三和 FM 枪控  干扰厉害 不稳定 想换一款稳定的抢控     哪款比较好呢  实在是一头雾水。  请指教。  最好推荐抢控  谢谢了。

网友:
汽油船有干扰,建议用PCM的。最好是大品牌的,稳定性有保证。
我用的是FUTABA 6EX
还有玩船不一定就是枪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所知用2.4是沒問題的,用炭布造的船体就要把天綫外露,要担心的不是遙控接收的問題,是設備合的防水問題。火咀要用有R字帶電阻的 就OK

英哥!我地試過用2.4G,用船專用的接收比較穩定,未出現過失控,車仔的接收就出現過幾次失按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