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电机电调组合

楼主(2010-04-30):
之前一直飞航线,最近开始3D了,准备升级老掉牙的好盈25A。同时换个
电机
。
希望大家能推荐一套电机、电调组合,稳定耐用最好,不要求非常暴,比较爆就可以了。
电池
我用的是3S锂电

网友A:
好赢40A+XXD2218 3680KV 一直用 问稳定,力度也不错

网友B:
我是好赢40A+浩马特2835-H 3800KV 感觉不错,配13T还挺暴力,不错的选择。

网友C:
飞3S看看飞越的那款40A带设置卡,才135元。我问过飞越是台湾旭岗代工的(以前亚拓也是他代工),跟亚拓一样真正的缓启动。
电机推荐珠海朗宇S系列

楼主:
KV值该选哪个范围的?不太懂

网友D:
山寨45A电调+山寨3500kv电机,航线没问题,稍微翻翻也问题不大。

网友E:
350M+好盈40A

楼主:
看来电调推荐好盈40A的比较多,好,就它了
现在就不知道电机选用哪款比较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