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感度线插反了 求助

楼主(2010-04-30):
请教各位前辈,刚刚试机时把感度线查反方向了,没发现,接电后红灯闪烁一阵后恒亮,检查发现接反了,单独测试
舵机
是好的,重插,红灯持续闪烁后恒亮,舵机啧啧响,但给方向舵或动尾巴舵机没反应,不知是不是
陀螺仪
弄坏了还是哪儿的设置有误,诚心请教,多谢各位!

楼主:
多谢!
原帖由
a_hua2006
于 2010-4-30 22:30 发表
关注中 帮顶!!!
继续求助!

网友A:
感度线就1根线,插反应该接地不要紧吧!感度线应在5通道,看看

网友B:
插反就接负极了,不应该坏啊

网友B:
陀螺仪3根线插头接4通道,一根感度的接5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 大家回复,没问题了!
之所以那样是因为第二层再插的时候尾舵和感度分别插在了三四通道,看来的确得小心仔细,虚惊一场!
大家说的插反后插到了负极没有影响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