憋不住高飞的欲望,咬牙上了OSD

楼主(2010-04-30):
铁壳240的摄像头,百通0.8W,金星990录制,为啥图像不清呢,烦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压缩了,所以不清

网友B:
1.摄像头焦距没调到最佳位置(对着远处调焦)
2.JX990非全屏录制效果本来就不好(使用全屏录制)
3.视频被压缩后,就会这样惨不忍睹。

网友C:
我牙都咬碎了,连用什么载机都没选好。

楼主:
我的载机是土乌鸦,自己做的1.8翼展

网友D:
我也咬牙上了老鹰树
就是不敢飞,也没时间调试.浪费哪......

网友E:
也不算是很稳,估计是摄像头质量太次了吧

楼主:
机载MINI DV 拍的

网友A:
 比我的强多了

网友F:
信号显示灯我也这么装过 v上了天根本看不清楚。还没想到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直接显示出来的 除了用OSD数字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