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降压模块干扰接收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0-04-30):
给降压块加了个壳锡箔纸包裹一下不知可否有效果,择日测试~

网友A:
板凳

呵呵。等于无效。电源的噪音干扰是在线路上传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等于无效。电源的噪音干扰是在线路上传输的。

同意此看法,应该是以传导发射为主.要在线上下功夫,加磁环或电感电容之类.
楼主用什么图传啊?还有独立的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此看法,应该是以传导发射为主.要在线上下功夫,加磁环或电感电容之类.
楼主用什么图传啊?还有独立的开关电源模块

这个是共用电降压稳压模块,主要想抑制电路板高频辐射干扰输出加了3000uF电容在线路输入端还有独立滤波电路阻止线路回流干扰,原理很简单但应该最有效~

网友:
2576或者2596    还可以的
再加个磁环看看  要黑色的那种  黄色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共用电降压稳压模块,主要想抑制电路板高频辐射干扰输出加了3000uF电容在线路输入端还有独立滤波电路阻止线路回流干扰,原理很简单但应该最有效~

原来是用6S呀,我还以为3S降压到5v.
测试结果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用6S呀,我还以为3S降压到5v.
测试结果怎样了?

是2X4S 8000MHA

网友:
2576和2596最高可以上到45v

网友:
个人认为有效....
我有一个升压模块.以前也是发现干扰接收机,导致遥控距离缩短.后来直接把升压模块用锡簿纸包成了木乃伊...结果....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