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个问题,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0-05-01):
最近经过一次炸机发现我操作手法可能有问题,在这里请教下DX,主要问题是,如果JJ对尾悬停时,向右前方偏斜,正确的打舵的方法是怎样的啊?是先打后(左)舵再打左(后)舵,还是同时打舵(摇杆直接向左后方打)?我觉的分两次打舵似乎会准确些,不知道正确的手法应该是怎样的呢?由于没有师傅带,自己一个人摸索(修机调机)比较痛苦,现在搞的我快失去信心了……

网友A:
速度快时,先打副翼,再拉升降,稍带尾舵
速度慢时,直接打尾舵转向

网友B:
同时打吧

网友C:
虽说是同时,实际上操作还是有先后的。

网友D:
我向左边打舵的时候感觉飞机不是向左边偏的,有点向左前偏,向右边打舵的时候就是向右后方偏,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E:
缗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