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 SU 27 用2208 KV2600的电机配什么桨好??

楼主(2010-05-01):
试过5*5的桨..效果一般....

而且飞机全油门会猛抬头,,注意,是猛抬头..

拉力线水平....

这种飞机需要调整拉力线吗``

网友:
重心太后了吧,往前调调试试。

网友A:
2208 KV2600 可以用6寸桨,不过小心射桨哦,用5寸桨安全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8 KV2600 可以用6寸桨,不过小心射桨哦,用5寸桨安全些

同一个电机,同样电压下,带6寸桨的最大转速远远低于带5寸桨的时候,为什么6寸桨会射桨而5寸桨安全?
当然了,2208 2600rpm/V电机3S电池最大也就允许用5×4.5的高速桨,带6寸桨就过载了,高电流对飞行有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电机,同样电压下,带6寸桨的最大转速远远低于带5寸桨的时候,为什么6寸桨会射桨而5寸桨安全?
当然了,2208 2600rpm/V电机3S电池最大也就允许用5×4.5的高速桨,带6寸桨就过载了,高电流对飞行有百害而无一 ...

没错~我就实验过~用6寸浆飞了差不多1分办,电机座都快融了~~ 最大5寸的~

楼主:
我2208的电机用的是5*5的桨,,,推力觉得不错,上天速度不快呀...

做的第一架KT SU 27速度很快的...后来做的这几架都速度快不起来,很是郁闷``

难道KT腰推机还要调整拉力线吗??

网友:
我们用7040的   还没什么问题  爽飞  暴飞 电机有点点烫  仅供参考

网友:
2208 kv2600 5-7寸什么浆都测试过,5030最合适。不过推力偏小,改尾推还差不多。
腰推只能换低KV 大浆,2212 kv1400 7寸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