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450一推油门就在地上打转和机尾抖动厉害

楼主(2010-05-01):
新买了DXS7的控和GY401+S9257自己把这些装备加上去了,因为是新手按照论坛里的贴一步一步调整了,但怎么一加油门450就在地上打转和机尾抖动厉害,郁闷啊,还想调好了51出去飞下:(       希望老鸟们帮帮忙!我的设置如下;  现在打转已调好了,就是和机尾抖动厉害,不知什么原因
  1通道——接电调油门控制
   2通道——接前左则舵机
   3通道——接后面的舵机
   4通道——接陀螺三芯线(控制尾舵机)
   5通道——接陀螺单芯线(感度线)
   6通道——接前右则舵机

2:陀螺:
A、DS开关打到ON位置;DIR开关打到REV位置;
B。廷时DELAY旋钮旋到0;
C。行程LIMIT旋钮旋到75左右位置

《SWASH MIX》
   3 SERVOS             AILE +60%
      120                     ELEV+60%
   EXP ACT                PIT。-65%

  《INPUT SELECT》
AUX2                                        GEAR
   GYRO SYS                               AUX2  SW

   《GYRO SENS》
AUTO                     F。MODE
                                    NORM:0
  RATE:                     STNT:1
  0:70%                     HOLD:1
  1:65%

《REVO MIX》
  NORM                           STNT
UP     0%                          UP     0%
DN     0%                          DN     0%

《THRO HOLD》          OFF
   HOLD POS。   0.0%
   SW:RUDD  D/R

FLIGNT MOOD开关是选择飞行模式及对应的感度选择开关
HOLD开关为油门锁定开关;AUX2开关为锁尾与非锁尾切换开关

问题已解决了,不打转了,但尾翼抖得厉害,是不是中立点没设定好?

网友:
陀螺 接错了吧

网友:
DIR开关打到REV位置  换一面试试

网友:
陀螺仪反向调一下就好了,同楼上的

楼主:
我的DIR开关是打到REV位置的

网友:
陀螺反向,DIR打到另一面。

网友:
1.接错线了把陀螺单芯线(感度线)接到(AUX2) 7通道

2.REV位置的换反向试一试

网友:
陀螺仪反向试试

网友:
我告诉你,是你的尾翼没设置好,要设置20度到30度左右,知道吗~~~~~~~~~~~~就是尾翼靠左边20度之30度之间你自己调啊~~~~~~

网友:
陀螺反相马上OK

网友:
99%是陀螺方反向,1%是尾推杆卡住了,尾舵推拉杆把拉杆推弯了

网友:
lz问过问题没有反馈吗?
究竟是好了呢,还是完了呢?

网友:
INPUT SELECT》
AUX2                                        GEAR
   GYRO SYS                               AUX2  SW

错了

正确为
AUX2                                        GEAR
   AUX2  SW                               GYRO SYS

楼主:
为什么啊?论坛里这个联接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411不是INPUT SELECT》
AUX2                                        GEAR
   GYRO SYS                               AUX2  SW

难道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