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5-01):
直纹滚花刀 滚出的都是乱纹 听说要计算 请问谁知道计算方法。

网友A:
排除刀架和滚刀抖动因素,应该是车小一点点就不会了,当然滚的方法也很重要的
比如要最慢速,一次只能大压力滚两三毫米宽的花出来,

网友B:
前面有帖说.车掉几丝.再滚....

网友C:
不要啊,我直接压

网友D:
车子刚性不好

网友E:
使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