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 沒有sub trim 功能, 怎樣set CCPM到水平位 ...
Futaba 6EXHP 沒有sub trim 功能, 怎樣set CCPM到水平位呢?

楼主(2010-05-01):
請問各位,
Futaba 6EXHP 沒有sub trim 功能, 怎樣set CCPM到水平位呢? 升降舵, 副翼都可用trim來調水平, 但pitch servo沒有得trim, 大家用6仔的機友是怎樣set pitch servo, 請教吓我
Thanks!

网友A:
同问 貌似只能大概调成水平

网友B:
不是有trim微调么,高档控把这个功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调舵机中立点,每个舵机可单独调整,一部分调机机飞行平稳,6ex在动微调时,只是左右或前后是联动的,就是说要么前面两个舵臂往下调时,后面升降舵臂就会往上走,或者左右调时,一边往上调,一边就往下走,就是这样的,我有一台6ex,调十字盘时,只是保证三个舵机舵臂相对于舵机在同一位置,绝对水平对6ex有点不现实,然后记下数字,因为现场飞行还要调一次trim微调,下次修机后,就直接按记下的数字设定就行了

网友C:
通过副翼、升降的微调就可调平~~~~~~~

网友D:
厂家要是把SUB TRIM功能也加进去就好了,这样性价比就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