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1配合futaba T8FG的设置分享,以及一些疑问,大家都来瞧瞧吧

楼主(2010-05-01):
T8FG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很不错,但是配合亚拓定速的时候貌似有点问题,定最低50%的时候,转速感觉就超过了1800,怎么都不准,没办法,昨天刚收了一个GV-1,因为T8FG中定速设定有两个单位选择,%和rpm,据说配合GV-1能直接输入rpm数值,很方便。

结果有点失望,GV-1是好几年前的产品了,T8FG是新的产品,他俩之间的配合有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AUX(rpm)插R6008HS的第七通道
AUX(ON/OFF)插第八通道

第一:GV-1里的三档定速选项RS1,RS2,RS3竟然不是按照8FG中的idle切换来变的,而是按照8FT定速菜单中的是否打开定速相关联,具体情况如下:如normal,idle1,idle2定速状态为【关,开,开】,则对应GV-1中的【RS2,RS1,RS1】,就是说定速开是RS1,不开则为RS2,郁闷死

第二:犹豫第一个问题的存在,8FG定速的开关就等同一个P,如果要切换是否开启定速,只能用8通道定义一个新开关来解决,或者直接用GV-1中的油门大于15%就自动打开定速的功能,不过这个功能的15%感觉太小了。

第三:三段式开关无法自由设定定速开关项的位置,比如我定义一个开关后,他的三段对应的定速状态为【开,开,关】或者GV-1中反向开关,则为【关,关,开】

第四:8FG上的RPM数值和GV-1中不对应,比如8FG设定1800rpm,而此时GV-1中的不是,如果此时调整GV-1的数值和8FG一样,但8FG的数值一变,和GV-1中又不相同了,这个问题之后也没能解决,只能靠GV-1中设定好了之后,8FG里数值就不去动他了。

==========================================

问题就发现了这三个,折腾了一下午,总算给设定出了自己满意的一套方案,方案达到的目的如下:

三段式idle开关控制normal,idle1和2的转速,且要求normal的时候定速关闭,idle1和2时开启定速,(即不用一个单独开关控制定速开关)

设置方法:

8FG中normal,idle1,idle2的定速状态设定为【开,开,关】,这样对应GV-1中的RS1,RS1,RS2。(千万别以为这样idle2的定速关了,一切以GV-1的屏幕为准)然后8FG中normal,idle1的定速数值设为一样的值,多少无所谓,idle2也随便设定一个。

回到GV-1,通过按钮设置RS1的转速和RS2的转速(这才是真正自己定的转速)。

因为之后normal不需要开启定速,所以将他和idle1并未一档RS1无所谓,并不需要RS1,RS2,RS3了。

GV-1中STSW关闭(油门输入15%自动开启定速),将8FG中第八通道定义为Governor2,联动开关设定为自己的idle的三段开关。

反向8FG中的第八通道,这样三段式开关通过GV-1的设定,有一种情况正好是对应了【关,开,开】,哈哈,正好是normal关,idle1和2开。

通过GV-1屏幕观察定速开关状态,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就搞定了。

GV-1也改升级了吧,晕……就以上这些看似简单的设置,真的还折腾了我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搜遍帖子没发现这样设置的,所以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好帖子`

网友:
LZ不懂调GV1吧,才那么折腾

网友:
技术铁,要顶!

网友A:
现在的gv-1上已经可以直接设定转速了啊,不是百分比了。你自定义一个三段开关给gv-1,在gv-1上设定好响应的转速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gv-1上已经可以直接设定转速了啊,不是百分比了。你自定义一个三段开关给gv-1,在gv-1上设定好响应的转速不就可以了。

GV-1上是可以直接设置转速呀,我说的是8FG遥控上可以直接设置rpm,但和GV1不同步的,比如都是1800状态,你8FG调到2000,GV1可能就显示为1900,而不是2000了

网友:
呵呵,离精通GV-1还有一段路要走

有空过来教你几招,够你用很久,呵呵

网友(2010-09-23):
要折腾!要不断的折腾

网友:
第一:GV-1里的三档定速选项RS1,RS2,RS3竟然不是按照8FG中的idle切换来变的,而是按照8FT定速菜单中的是否打开定速相关联,具体情况如下:如normal,idle1,idle2定速状态为【关,开,开】,则对应GV-1中的【RS2,RS1,RS1】,就是说定速开是RS1,不开则为RS2,郁闷死

这个问题 你改感度 normal模式下..改感度一直改到gv1你现在显示rs2变成rs1
idel1 下你改idel1的定速感度一直改到gv1你现在显示rs1变成rs2
idel2  下你改idel2的定速感度一直改到gv1你现在显示rs1变成rs3

记住这个感度 完全可以改到gv相对应的 rs1 rs2 rs3  要从-100 一直试到 +100,各个值会分别对应 rs1 rs2 rs3的

如果你rs1就是normal不需要开启定速 就在rs1的转数那一直按住-  直到变成off 那样rs1就不会开启定速

网友:
以上的你了解了之后 你其它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最好定速感度直接和 3d开关联动就好了,不要再用其它3段开关了

网友:
学习下,GV1还真没用过

网友(2011-06-03):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
我的就联动

楼主:
oh。。。我的帖子被人诈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