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哟,中奖了。

楼主(2010-05-01):
买了新春版的亚拓450,赠送的
电池
2250MAH40C没飞两次,现在有一片的电压为3.73,另外两片是4.14,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A:
貌似没什么事吧....上充电器,充上去么`

楼主:
可是用 IMAX B6 充不了,该怎么办?谢谢楼上的。

网友B:
充电器充电不平衡。。。。。

楼主:
充电器没问题的,别的都充的平的。

网友C:
修复一下

楼主:
原帖由
xianglei6619
于 2010-5-1 13:10 发表
修复一下
请问该怎么修复,谢谢!偶新手

网友D:
B6是串充,电池电压相差太大的话充电效率很低,所以貌似充不了。
试试先用个外部的电源单独对3.73那截充电,把它充到接近4.14然后在去平衡充。

网友E:
先用保存模式,放到3.8V,再串充平衡

网友F:
应该没坏,请检查一下充电池电器插头

网友G:
先做下平衡,让3组电电压基本一致,再冲

网友H:
用UN-A6充电器充

网友:
内部会形成环流,单独充那节试试看

网友I:
我用的是A8充电器,里面有LiPo放电菜单,先放再充基本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