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 Pro 首飞成功,附加问题求解~~~

楼主(2010-05-01):
我的Esky king3折磨我很久了,终于入pro,今天首飞成功,操控感觉确实不错,声音也不错~~~
一个人飞,照片补照的~~~
不过有个问题,jj老是有点点头,jj本身无震动~~~
我加了个头箍,换了副厂脚架、副厂副翼尾桨、玻纤黄花大桨、还有副厂的尾杆和传动轴,其他都是原装的~~~
还请大家帮我找找原因啊~~~

全身照(无广告嫌疑)

全身照(无广告嫌疑)

头箍

头箍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网友A:
转数低了`
螺距高了`
调高转数,不行再降低点对应转数下的螺距

网友:
要细心调整哦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
提高转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数低了`
螺距高了`
调高转数,不行再降低点对应转数下的螺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试~~~

楼主:
回复 藤椅 valiantzhengyi 的帖子

嘿嘿,炸难免,怕就怕炸的太惨~~~

网友:
转速低了!

转速太低了。另外,再检查一下螺距,悬停点为5°。试试看。

网友:
提转速 降螺距

网友:
如果现在的油门曲线是直线,改成S型试试

网友:
油门曲线拉高
螺距曲线拉低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转速不够,不过转速高了听起来有点吓人,改天做个转速计测测~~~

楼主(2010-06-03):
回复 网友B:

好眼力,换掉怕炸~~

网友:
小问题!转速低了点!调高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