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启动问题

楼主(2010-05-01):
启动的时候 都正常 能打着火 就是拔下点火器就熄火了 是什么问题呢 高手请指教

网友A:
首先拆掉火头,看看电热丝有没有发白,如果有,换火头。
如果没有,调整怠速(副)油针,使低速贫一点。

网友B:
火花塞烧了

网友:
怠速问题 试下调整副油针 我的就是这样 结果每次都能着车

网友C:
油门给高点儿把假火头试试看,说不定只是怠速调低了点儿,或者怠速富油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