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统计一下大家使用副厂配件的比例情况,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5-01):
请大家谈谈自己是否使用副厂配件,并对此做个简单说明。谢谢。

楼主:
我目前个别装饰件以及非关键部件,比如头罩,脚架,垂直水平翼,使用副厂件。关键部件,以及受力部件均使用正厂件。副厂件的强度和精度完全可以胜任装饰等非关键的使用条件,且价格便宜。

网友:
亚托飞机用户多!  但用原装配件的不多       飞着飞着就成杂牌机啦 !

网友:
我的固朗450C到现在飞了九个多月,现有大浆,主轴,横轴,尾轴,尾浆和皮带不是原厂的。

网友:
用啊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亚托的飞机来说,主轴固定座用副厂的, 冰大的推力轴承座那是相当好用,比yt原装的那个强无数倍
450的一体化反转齿换副厂的,冰大的
横轴换外丝的
剩下的桨,这个一般人都用副厂吧。。。tns的不错
尾吧换双推 ...

你这个看法仅适用于V2,人家亚拓早升级V3(SPORT)了,当然V2会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V3根本就没有必要换那么多东西,可以说,基本就不需要换!
什么双推比亚拓单推好,那都是扯蛋,主要看精度,根本就不在于单双推,亚拓单推好用的很,只有那些粗制滥造的单推才是垃圾。
外丝内丝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回事,抛去加工难度(副厂内丝横轴的牙会比较不够满牙,外丝容易加工),加长类型的横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杠杆搞坏中联了,而且加长型横轴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弯了,你这样只会让你的桨夹和中联摔得更花而已(以上仅指V3以上机型)
碳推拉杆虽然我也在用,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过渡产品,好处是维护方便,换尾管不用再去管那个环,缺点是球头扣用旧了没得换(不是标准型的),钢丝型的就可以用普通球头扣,还带减震环,如果在对机子虚位有高要求的时候就要把碳拉杆淘汰了
推力轴承座这个,有行家说了 ,这个因为轴承比原厂的大,所以耐炸一点,炸机王子可以选用
但是如果是光论把深沟球轴承换成推力轴承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不是特别经常炸的,可以考虑把钱省下来买几个普通主轴轴承来换,其实差不是很多的
TNS的桨我也在用,这桨价格便宜重量轻,强度一般,就是形状比较不规范,有时候买到好就很爽,有时候买到的形状直接不一样,那就比较郁闷了,总的来说就是粗飞飞可以,如果需要更精细一点的推荐上飞越的那款45的碳桨,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