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增强HL的耐操性

楼主(2010-05-01):
今天在草地上操了半小时,发现几个头疼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大虾:

1. 金属拼装履带的插销总是松脱,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跑5分钟就可以发现5个松动的插销,没完没了烦恼死了。但不处理就可能完全脱出来丢失,履带自然断开。

2. 左后的驱动轮仍会松动。以前曾换过一个垫子,跑平路就没事了,以为已彻底解决。这次在草地上跑,可能是定半径左转(非信地)时,锁定左边履带负荷导大的原因,跑一轮后还是再次松动,而且越来越松,很快就导致履带错位了....

3. 跑偏的问题,据说是HL典型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松动的插销1

松动的插销1

松动的插销2

松动的插销2

2个松动的插销

2个松动的插销

驱动轮松动后导致履带错位

驱动轮松动后导致履带错位

拆掉驱动轮后的样子,是否虚位的原因?只能加轴承解决么?

拆掉驱动轮后的样子,是否虚位的原因?只能加轴承解决么?

网友:
我的怎么没出现这个问题..我经常在家操

网友:
插销用粗细相当的铁丝自己穿,两头用钳子夹扁,再用锉子修下。驱动轴上轴承吧。跑偏诱导轮换横轴,参考57页的帖子,就是横轴不知哪里买。高人来发表意见。

楼主:
"两头用钳子夹扁"确实是个妙招啊....可是要重新穿这么多条铁丝,想想就恐怖啊....有没有在某个位置点2滴某种胶就行了的方法呢?

适合M26驱动的轴承是什么规格的?哪里可以买到?还需要对孔和轮子进行加工么?

57页的是HL虎的,我的是M26,诱导轮和第二个轮子的连杆是一起的,似乎不能那么改法....有人说跑偏是电调的原因,有人说是电机,也有人说是波箱...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y用502粘死  这履带还不如拼接履带

楼主:
咳咳....我尝试了一下,在总是松动的那几颗钉子头点1小滴502,在室内操了20分钟,似乎不影响其运转....但没经过越野检验,不知道是否真的解决了问题....以后要拆的时候,就找没有滴的其他节下手吧,嘿嘿....

另外,发现左边履带错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驱动轴与前进方向不垂直,导致驱动轮转起来摆动角度太大,下周拆开看看是否波箱安装导致驱动轴不正....

网友:
1. 用 502. 履帶是不用拆散的. 要脫帶就拆驅动輪.
2. 誘導輪是HL的車唯一必要加強的地方. 找一根3mm鏍紋 的銅柱, 植入原誘導輪鏍孔的地方. 不要用金屬的誘導輪,公差太差.用塑料的. 加2个 3x7x3 法籣軸承,用3mm鏍絲做輪軸. 加鏍絲胶, 就万無一失. 其實方法也很多, 一里通,百里明
3. 跑偏要留意左右动力系統的一致牲. 大多是機械不暢順. 我用黑色的"鋼"波箱,可輕易用手把履帶前後拉動
我可肯定的告訴大家, HL 的鋼波箱推動系統可比 田x虎王的强得太多了. 田x的基本上卡住不可拉動

楼主:
谢谢LS的,再问一下:
1. 之前也有大虾建议改诱导轮,但帖子里的都是虎的,有没有M26的诱导轮改造贴啊,或者给我几张图也好,我实在是太新手了,看文字有点晕....
2. 关于驱动轮,加轴承只能处理虚位,如果是轴不正,应该是波箱的原因(位置或者松动)吧?
另外,田的波箱紧,不是表示公差小,做工好么?

网友:
金属机械的东西用胶水不放心,特别是金属的东西和关键部位。坦克要耐操关键受力部分要么用螺丝要么用法兰固定。你的波箱如果没松动就加法兰轴承,我看图片要打磨让驱动轴伸出点,加上法兰轴承,轴承有孔就直接用螺杆固定,没有的话再用对应垫片打三个孔穿三个螺杆夹住轴承固定,虽然麻烦点但一劳永逸。没玩过M26,只能看图说,你参考一下。

楼主:
适合M26驱动轮和诱导轮的法兰轴承规格相同吗?是3*7*3吗?内径应该和轴匹配才行吧
如果是图中那种的话(这个尺寸的找不到带孔的啊), 轴承与车壳之间,以及轴承与轴之间都直接用502粘合就行了?

3*7*3 法兰轴承

3*7*3 法兰轴承

网友:
恒龙M26的的诱导轮是个大问题,我改了诱导轮横轴,可效果不满意,不知论坛上有高手改过没?

网友:
轴承只要尺寸对不用胶水,目的是减少虚位,用尺寸相当的垫片打三个孔用螺栓夹住轴承固定就行。改造要有的放矢,找到问题所在才能改好。玩模型坦克也要有驾驶技术,要有估计障碍和坦克越野能力相匹配,该慢就慢该快才能快,不能瞎开。就算开真坦克也要看地形驾驶。

楼主:
对,目的是减少虚位,轴与轴承之间确实没必要胶水.....

你是说把轴承夹在一个环状垫片和车壳之间,垫片与车壳则用螺丝相连吗.....这样的话我有点担心HL车壳是否足够结实,在上面钻3个孔上螺丝会否导致破裂,毕竟只是一个硬塑料片.....

说起地形,我最羡慕的还是开到泥水里的感觉....

网友:
hl的齿轮轴好像是3.X的,需要打磨才可以套上轴承

网友A:
梢子松脱用氩弧焊点一下,一劳永逸,绝不再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梢子松脱用氩弧焊点一下,一劳永逸,绝不再松

没有氩弧焊机..............

网友:
我的M26很好啊

网友:
插梢落点缺烊胶便不易掉了,502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