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700E 大家都用哪家的ESC

楼主(2010-05-01):
请教亚拓700E 大家都用哪家的ESC。
有用过的飞友,请推荐一个耐用的ESC.据说90级电直 ESC是一个很难选择的. 如果选择不当,好像很容易烧掉的.
帮帮忙!!!!请用过的飞友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亚拓700E 大家都用哪家的ESC。
有用过的飞友,请推荐一个耐用的ESC.据说90级电直 ESC是一个很难选择的. 如果选择不当,好像很容易烧掉的.
帮帮忙!!!!请用过的飞友推荐一个. 谢谢!!!!

没飞过  可以作为参考

普通飞行80A的高压版本    暴力飞 100A以上的  这取决于马达的功率

不缺米看这几个

Jive 80A HV

Jive 120A HV

Phoenix Castle Creation HV 160A

国产的

ZTW 中特威
好赢铂金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