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适配器

楼主(2010-05-01):
需要一个变压器,就想拆一个不用的适配器,可是没有螺丝孔.............................
顺便问一下,大家家里有多少各种电器的适配器?
我有好几筐

网友:
沙发!  LZ最近问题真多,建议买本《十万个为什么》看看,  这样简单的问题也发帖来问。

网友:
刀劈,不是开玩笑,都是刀劈的。

网友(2010-06-04):
锯也行,沿着出线孔的两边的那条棱,撬,也行,拆几个就有经验了。

网友:
我也是用电工刀劈的

网友:
刀撬开的

网友:
有的也有螺丝,在标牌下。

网友A:
有一点要注意哟,现在很多电源适配器是开头电源。里面是没有变压器的,要先搞清楚,别拆开了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网友:
不用刀,用个榔头沿着侧边(结合面)敲一两圈,能够震开而且外壳基本完好,可以粘回去。我已修过几个了。

网友:
由于适配器一般都是采用超声波焊接的,焊接得不是很牢实,我的有效开启方法是:用榔头沿着接缝处敲,敲击的力要自己把握,可以敲重一点,一般要对称的敲,先敲长边的一面,再敲长边的另一面,只要接缝有破响或裂开,就沿着裂缝继续敲,让裂缝开大或开长,然后就可以试着用手瓣,这样就很容易在不弄坏外壳的情况下把外壳打开。

网友(2011-01-31):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要注意哟,现在很多电源适配器是开头电源。里面是没有变压器的,要先搞清楚,别拆开了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开关电源适配器轻,有变压器的重。

网友:
把适配器的外壳夹在台钳上,对角夹住,慢慢加压,变形后超声波焊接处就会开裂发出啪的响声,换个角度再夹……

网友:
搂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