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舵机,模拟舵机,还有普通舵机等等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0-05-01):
如题

网友:
普通舵机就是模拟舵机,控制部分使用普通逻辑芯片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有着基本相同的机械结构,区别就在电路板
数字舵机控制部分采用了高精度MCU微处理器
----------------------------------------------------------------------------------------------------------------------
相对而言数码舵机的动作会更精确更迅速,定位能力也更强。
但是舵机的品质不单是电路决定的,齿轮精度和电位器精度也是非常关键的
名牌大厂的模拟舵机,比山寨狗屁数码不知好多少倍,所以不要以为数码就比模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