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ndz 的超酷、超炫、超实用的电火花打孔机!有PP有视频!

楼主(2010-05-01):
Friendz 的超酷、超炫、超实用的电火花打孔机!有PP有视频!

看坛友都来玩电火花,很眼馋,没有时间来搞,但是最近钻头断在了工件里面,没办法,也来做电火花机!做好后,效果超好!超酷!超炫!

我的这个比较简单,电源用的是实验电源,双30V3A串联在一起,
电源接了源接了两个大电容,一个是用来火花放电的,另一个为的是解决电源频繁保护的问题,但是还是频繁保护,中间接一个水泥电阻,我用了10欧姆5W的,还是小点了,估计用20欧姆20W的差不多。
我没有用什么高频火花电源,个人感觉我下面的方案已经很好了,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液体我用的是水,加上了些洗碗剂(白猫啥的),因为听网友说加肥皂水效果好。

最大心得体会就是我的电极的用法:

使用了一个平时给器件刻字用的振动刻字机,这个东东一通电,就可前后振动,每秒可能是50次吧,有五档可调。 我把电极固定在这个振动头上,选择一档或二档,效果就非常好了。
如果DIY,整套成本100元(如果电瓶车充电器60元+振动刻字机30元+油浸电容24uF400V),如果想要效果更好打孔更快,两个充电器串联使用(注意小心触电),多个电容并联使用就可。

最后,上一段视频,由于没带相机,用手机拍的,没想到拍下来是竖的,放到视频站后给横向拉长了。 抱歉了,大家凑合看吧!

最后,打孔完毕,重新钻孔、攻丝、零件可以使用了!

谢谢大家!

觉得此贴有用请点击此处:http://bbs.5imx.com/bbs/misc.php?action=rate&tid=375083&pid=4846437&page=1 ,给扔两个鸡蛋,多谢了!

网友A:
好 简单实用

网友:
我一直寻求线切割的制作。

网友:
  视频好HIGH。。

网友:
刻字机的使用确实有创意!

给楼主加分去

网友:
看视频用刻字机做的火花连续真不错。

网友:
改个座子吧,手拿着太累了。还有那嗓音挺大的呀。

网友:
楼主给我看脖子

楼主:
谢谢各位评分的老大了,您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嘿嘿:

威望 +1  yziml21210 2010-5-1 17:10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1  6eyesdog 2010-5-1 17:41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1  小村长 2010-5-1 18:04 的确不错
威望 +2  laohu03 2010-5-1 18:37
威望 +2  lysgyx 2010-5-1 18:45 能用就好
威望 +2  基本疯子 2010-5-1 19:11 那视频 怎一个HIGH了得。。。
威望 +2  cpkf 2010-5-1 19:36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xiaoyi888 2010-5-1 19:48 改个座子吧,手拿着太累了。
威望 +2  cy动力 2010-5-1 20:39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我为车狂 2010-5-1 20:45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dzs998 2010-5-1 20:53 不错 我上次用刻字机 就是固定不好放弃了 没 ...

楼主:
另外,个人感觉加了洗碗剂的液体,气泡不容易破碎,这样成串的气泡,很容易形成一个排走熔渣的“动力源”,像一个小水泵一样,让水循环起来,也有些像喷墨打印机喷头打印的原理。

不知道高频脉冲电源比这个方案有什么特别的优点,是否值的搞一个电源。 有一点可以肯定,高频电源火花频度高,容易增加精度。用电容的特点是火花强烈,加工速度快,用手拿着打孔,就像小点钻一样,把刻字机扶住,它自己上下振动的力量就可提供一个向下走的动力,基本不用人工干预。有网友说加一个Z轴机构,我看用个两个光杆加个小滑板就可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不用丝杆、螺杆啥的了。

楼主:
随便摘抄一个电火花机的说明,供大伙参考。

便携式电火花机

低功耗、多功能、便携型

一、概述
在机械加工中,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大量使用和产品向高精度、高要求的发展,大量难加工材料的使用,工具/刀具折断成为影响产品合格率的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常规的处理丝锥、钻头等折断在工具里的方法无非是手工慢慢剔、砸碎、气焊后拧出:甚至酸腐蚀、火焰切割烧等方法,不但很多时候处理不好,即使处理完。也会损伤工件。

EDM-2009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能够方便无损的去除折断在工件里的工具/刀具。

二、适用范围:

1、去除折断在工件中的各种直径的丝锥、钻头、绞刀、螺钉、塞规等工具/刀具
2、可在各种大小、形状的工件上加工
3、工件上各种角度位置的加工
4、加工非精度要求孔,薄板上开窄槽,异型孔

三、主要功能特点

1采用电蚀原理去除折断刀具,非接触加工,加工中不受力,不会损伤工件
2、便携式设计、可以方便的在各种环境下使用
3、采用磁性底座,加工装置可以吸到工件上加工
4、工作头可任意角度调整
5、自动进给加工,不占用人员
7、采用水作工作液,经济方便。
8电源采用单220V电源,可方便接线
10、加工深度可参考标尺手动控制

11、可选取专用电极 也可选用自制电极
12本机配有小型水
13、安装有冷却风扇,可保证工具机长时间连续工作

四、技术参数与组成

1.主要参数及技术指标

※ 输入电源要求——AC220V

※主轴行程——40mm

※ 最大功耗——150W

工作液——清洁自来水

※ 外形尺寸:

    长

    宽

    高

    备注

  控制箱

  150mm

   142mm

   85mm

——

   机头

   ——

    ——

   ——

因机器行程不同这里不具体介绍

2.组成部分

※ 控制箱

※ 机械装置

※ 辅助装置(磁力表座、水泵,电源 )
电极尺寸的选择,可按这段物的尺寸选取。螺钉和钻头相当。

折断物

规格

推荐电极直径

备注

丝锥

M3

Φ1.5

电极要尽量短,减少抖动

丝锥

M4

Φ2.0

电极要尽量短,减少抖动

丝锥

M6

Φ3.0

丝锥

M8

Φ4.0

钻头(螺钉)

M3

Φ2.0

钻头(螺钉)

M4

Φ3.0

钻头(螺钉)

M6

Φ4.0

钻头

M8以上

手工取出即可

推荐方法:打一个内六角、十字、一字改锥口,拧下来。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我现在躺在床上看帖子的

楼主:
电火花加工用工具电极材料的研究进展

    在电火花加工中,工具电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电极材料的性能将影响电极的电火花加工性能(材料去除率、工具损耗率、工件表面质量等),因此,正确选择电极材料对于电火花加工至关重要。

电火花加工用工具电极材料应满足高熔点、低热胀系数、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和力学性能等基本要求,从而在使用过程中具有较低的损耗率和抵抗变形的能力。电极具有微细结晶的组织结构对于降低电极损耗也比较有利,一般认为减小晶粒尺寸可降低电极损耗率。此外,工具电极材料应使电火花加工过程稳定、生产率高、工件表面质量好,且电极材料本身应易于加工、来源丰富及价格低廉。
由于电火花加工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对与之相适应的电极材料(包括相应的电极制备方法)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电火花加工工具电极材料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创新,目前在研究和生产中已经使用的工具电极材料有石墨、Cu或W等单金属、Cu或W基合金、钢、铸铁、Cu基复合材料、聚合物复合材料和金刚石等几大类。

    2普通电火花加工用工具电极材料

    (1)石墨
    石墨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和可加工性,是电火花加工中广泛使用的工具电极材料。

石墨有不同的种类,可按石墨粒子的大小、材料的密度和机械与电性能进行分级。其中,细级石墨的粒子和孔隙率较小,机械强度较高,价格也较贵,用于电火花加工时通常电极损耗率较低,但材料去除率相应也要低一些。市场上供应的石墨等级平均粒子大小在20μm以下,选用时主要取决于电极的工作条件(粗加工、半精加工或精加工)以及电极的几何形状。工件加工表面粗糙度与石墨粒子的大小有直接关系,通常粒子平均尺寸在1μm以下的石墨等级专门用于精加工。K.L.Aas用两种不同等级的石墨电极加工难加工材料上的深窄槽,比较了它们的材料去除率和电极损耗率。研究结果表明,石墨种类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电火花加工对材料去除率和电极损耗率哪方面的要求更高。

与其它电极材料相比,石墨电极可采用大的放电电流进行电火花加工,因而生产率较高;粗加工时电极的损耗率较小,但精加工时电极损耗率增大,加工表面粗糙度较差。石墨电极重量轻,价格低。由于石墨具有高脆性,通常难以用机械加工方法做成薄而细的形状,因此在精细复杂形状电火花加工中的应用受到限制,而采用高速铣削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改善石墨电极的电火花加工性能,O.Akira等将石墨粉烧结电极浸入熔化的金属(Cu或Al)中,并对液态金属施加高压,使金属Cu或Al填充到石墨电极的孔隙中,以改善其强度和导热性。注入金属后,石墨电极的密度、热导率和弯曲强度增大,电阻率大幅度降低,电极表面粗糙度得到改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新材料电极与常规石墨电极相比,电极损耗率和材料去除率无明显差别,但加工表面粗糙度更小,尤其是注入Cu的石墨电极可获得小得多的加工表面粗糙度。

    (2)Cu、Cu基合金及Cu基复合材料
    纯Cu(电解铜,俗称紫铜)也是一种常用的电极材料,尤其是加工有色金属材料时,常用电解铜作为工具电极材料。

Cu的熔点较低,电极损耗率较大,因此需要引入另一种高熔点材料来降低电极损耗率。Cu-W合金兼有Cu的高导热性和W的高熔点、低热胀系数和耐电火花侵蚀能力强的特点,使其成为一种高性能的工具电极材料。Cu-W电极主要用于加工模具钢和WC工件,其中的Cu、W含量比一般为25:75。但由于Cu-W电极的价格比普通的Cu或石墨电极高,因此目前在生产中应用并不多。

S.Singh等采用Cu、Cu-W合金、黄铜和Al电极加工一种淬硬工具钢,结果表明,Cu和Al电极的加工速度和加工精度较高,Cu和Cu-W电极的损耗率最小,黄铜的电极损耗率最大。相比而言,Cu是一种较好的电极材料,它能获得较高的加工精度和较好的加工表面粗糙度,且有高的材料去除率和低的电极损耗率。Al的性能仅次于Cu,在加工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时可以选用。雍耀维等[7]以Cu、W和Cu-W合金作为电极材料加工硬质合金,结果表明,Cu-W合金电极可明显提高加工速度,且在较低的加工电压下电极损耗并不大,因此Cu-W合金是加工硬质合金的理想电极材料。

TiC是一种高硬度耐火材料,熔点高,耐热冲击和磨损性能好。L.Li等研究了烧结Cu/TiC、Cu-W/TiC电极中TiC对工具电极电火花加工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含5%~45%TiC的Cu/TiC电极损耗率均低于常规的Cu电极。综合考虑加工性能,25%的TiC是较理想的成分比例。Cu-W/TiC电极材料也显示出良好的性能,其大多数电火花加工表面的粗糙度优于Cu-W电极加工表面,因而可用于精加工。对于Cu-W/TiC电极材料,添加15%的TiC可获得最佳效果。

ZrB2和TiSi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和高熔点,H.M.Zaw等研究了用不同含量的Cu与ZrB2或TiSi采用粉末冶金法制作电火花加工工具电极,并与石墨、Cu和Cu-W等电极材料的电火花加工性能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TiSi/Cu电极损耗严重、加工速度低、加工表面粗糙,因而该材料不适合用作电火花加工电极。ZrB2/Cu可用作电极材料,但Cu基体与ZrB2之间的结合力较差,ZrB2的含量和电极制作工艺参数会影响这种电极的电火花加工性能。

TiB2颗粒具有熔点高、导电导热性良好、热胀系数低等特性,TiB2/Cu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耐高温性和力学性能,符合电火花加工工具电极材料的基本要求。邱彦等采用粉末冶金TiB2/Cu复合材料电极进行了电火花加工试验,分析了复合材料的电火花加工损耗机理,结果表明,TiB2/Cu电极的电火花加工特性与其它Cu基复合材料电极类似,TiB2体积分数为5%时电极材料的电火花加工效果较好。

电火花磨削通常采用Cu基复合材料电极。K.M.Shu等用Cu/SiCp复合电极进行电火花磨削,这种含有一定量SiCp的复合材料电极在硬度和耐磨性上比纯Cu电极有明显改善,而电性能几乎保持不变,导热性好并具有较高的耐热冲击性能,表现出电极损耗率低的特点。含有2%SiCp的Cu/SiCp复合材料电极的电火花磨削效果最优。

采用电铸方法制备电极时,由于电铸Cu的工艺较为成熟,因此对电铸Cu(包括Cu基复合材料)电极的研究较多。电铸获得的Cu或Cu基复合材料组织致密,可达到较小的晶粒尺寸。研究表明,晶粒细小、组织致密的电极表面由于火花放电时材料熔化抛出而形成的凹坑较小,可使电极损耗率降低。

    (3)聚合物复合材料

A.Curodeau等采用一种导电热塑性聚合物复合材料作为电极,以空气或水作为工作介质,进行工件表面的电火花加工或抛光。所用电极是由60%~65%的固态碳材料(如细的碳黑粉、石墨粉、石墨片甚至碳纳米管等的混合物)均匀分布在热塑性基体材料(如聚苯乙烯)中制成的,可反复软化并模压成所需几何形状。与石墨电极相比,这种聚合物-碳复合材料电极成本较低,可模压成复杂几何形状,制作速度比铣削加工快得多;同时其密度较低、电阻率较高,因而电极损耗率较高,不过电极在使用过程中可通过重新模压而加以修整。

    该复合材料的组分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好的可塑性电极应有低电阻率、高热导率、低热胀系数以及良好的可成形性和在水中的尺寸稳定性,并能耐热循环。

    (4)金刚石

K.Suzuki等研究了用导电的CVD金刚石厚膜(0.5mm)作为电极材料进行电火花加工。这种CVD金刚石在CVD过程中通过掺杂硼而具有导电性,其电阻小、导热系数高,对电火花加工时油类工作介质中析出的碳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电火花加工试验表明,在一定的加工条件下,CVD金刚石电极可达到很高的材料去除率,而电极损耗几乎为零,尤其是它可在无法采用Cu或石墨电极的高电流密度下进行加工。但是,导电CVD金刚石存在成本高、尺寸受限制等问题,因此K.Suzuki等又采用了聚晶金刚石(PCD)作为电极材料进行电火花加工。所用PCD材料是用微米级金刚石颗粒在超高压力和温度、存在金属催化剂的条件下以Co为粘结剂烧结而成的,其导热性接近导电CVD金刚石。采用不同粒度的金刚石可得到不同等级的PCD材料,其导热性有所不同。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电火花加工条件下,其电极损耗很小或为零。随着热导率的增加,不同等级的PCD材料电极在电火花加工时的材料去除率和电极损耗都有所降低。由于PCD材料具有与导电CVD金刚石相近的电火花加工效果,但成本较低,因而有可能成为一种较理想的电极材料。

楼主:
    3电火花表面改性用电极材料

电火花表面改性大多是利用电火花加工时电极发生损耗的特点,使电极材料转移到被加工材料表面,从而形成高硬度、高耐磨的涂层,通常是利用工作液煤油中热分解出来的碳微粒与迅速损耗而脱落的电极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碳化物堆积在工件表面上。要实现这种形式的电火花表面改性,工具电极应选用热导率低的材料,使其能产生较大损耗,同时电极材料应比较容易形成硬质碳化物。

目前,电火花表面改性主要采用几种材料的固体电极,如Si电极、Ti电极或W电极,或采用多种粉末材料制成的压结体或烧结体电极,所用粉末材料包括Al、Ti、W、Ti和Al混合粉末、WC、TiC以及陶瓷和结合剂(如WC+Co、WC+Fe、WC+TiC+Co、TiC+Co、VC+Co)等。使用这样的电极进行电火花加工,可在加工表面形成一层或多层具有不同机械性能的涂层。选用粉末材料制备电极时,粉末的粒度对电极的制作工艺及成本、改性表面的粗糙度等有很大影响。

J.Simao等用粉末冶金并预烧结过的WC/6%Co电极加工工具钢进行表面合金化,电极中的元素(特别是W)与碳氢化合物工作介质中的碳一起以梯度形式转移到工件表层中。H.C.Tsai等采用含树脂的Cu粉与Cr粉经模压制成Cu-Cr复合电极,在电火花加工时电极中的Cr元素迁移到工件表面,使加工表面获得了良好的耐蚀性。随着电极中Cr含量的增加,电火花加工时的材料去除率降低,但加工表面耐蚀性增强。

此外,方宇等用TiC+Co半烧结电极对普通碳素钢工件进行了电火花表面改性。蒋宝庆等用W粉、石墨粉及聚乙烯醇粘结剂得到的压结体电极对LC4铝合金工件进行了电火花表面改性。连峰直接利用YT15硬质合金材料作为电极对45钢进行了电火花加工,正极性加工时工件表面可得到显微硬度大大高于基体的白亮层。

    4微细电火花加工用电极材料

在微细电火花加工中,使用微细电极后通常会增加单位面积的电火花能量,造成较大的电极损耗,从而不易达到高精度加工的目标。此时可选择合适的电火花加工参数,以减小单位面积的放电能量,但这样会延长加工时间;另外可使用低损耗的电极材料。微细电火花加工中采用的电极材料主要有Cu、W、Cu-W和WC等,其中微细电火花打孔和铣削加工中采用的电极主要是W或WC的棒或管。

Y.Y.Tsai等在研究微细电火花加工电极的耐损耗性时,采用的电极材料有Ag、Al、Cu、Fe、Mo、Ni、Pt、Ti、Ta和W。结果表明,沸点、熔点和热导率较高的电极材料损耗较小,其中加工不锈钢、纯Cu和纯Fe工件时W电极的损耗最小,Cu、Ag电极的损耗小于Fe、Ni电极,Al电极的损耗最大。

明平美等用电铸Cu、Cu基复合材料电极进行微细电火花加工,研究了电极材料的抗电蚀性。在适当的电铸工艺条件下得到的材料具有很强的抗电蚀性,而当在电铸Cu溶液中加入较多纳米氧化镧添加剂时,得到的电铸Cu中出现了纳米氧化镧第二相,使材料的导电导热性能降低,削弱了它的抗电蚀能力。在电铸Cu溶液中加入微粉石墨,通过复合电铸得到Cu-石墨复合材料,这种材料是在Cu主体中引入微粉石墨,其微观形貌为Cu主体中均匀镶嵌着内核为片状石墨、外裹Cu的片状“微粒中心”。试验表明,含适量石墨的这种复合材料电极的抗电蚀性能比Cu好得多,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材料中的“微粒中心”在电火花加工过程中综合了外层Cu的优良导热性能和石墨内核的储热与抗电蚀能力,且经过一段时间放电后露出的石墨内核起到了骨架的作用,可减少液体金属的飞溅。

由于导电CVD金刚石膜作为电极材料时损耗很小,因而将其作为微细电火花加工中的电极材料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而且,用导电CVD金刚石膜作为电极电火花加工同样的金刚石膜时,可以很好地控制后者的加工形状和尺寸,使其可以作为微细电火花加工中不同形状的电极。

    5结语

在不同的工艺参数条件下加工不同材料的工件时,采用不同电极材料得到的加工效果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电极材料适用于不同的加工场合。人们根据各种电火花加工的需要,已研究和应用了多种电极材料,电极材料的发展又推动着电火花加工工艺的进步。一些新的电极材料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才能得到实际应用。选用电极材料时,需要综合考虑电火花加工工艺方法、工件材料与形状、加工要求、经济性等多方面的因素。

网友:
在铝板上打孔吗?

网友:
简单实用的都要支持,附带有资料的更要支持,加分鼓励!

网友C:
厉害,有没有接线图啊,很想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有没有接线图啊,很想仿一个!

好,一共三、四个元件,画一个给你了。

楼主:
多谢各为捧场,再放一段视频,真正工作时的视频, 真的很解恨,断丝锥变成碎渣了! 您的支持是我的发帖的动力!

威望 +2 老工人2010-5-1 21:12【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1 机关枪2010-5-1 21:15【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fzpjc2010-5-1 22:30【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艾老师2010-5-1 23:20【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king19822010-5-1 23:34【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C0618A2010-5-2 00:49【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haitun09772010-5-2 00:52【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treo600v2010-5-2 08:10【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1 yangjing2010-5-2 08:41
威望 +2 kp1233212010-5-2 08:42【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发明=发迷2010-5-2 13:16不错,很实用,看起来真快,比钻都快

这几个工件组合起来,其实是一个制冷模组,给APD制冷用的。 铝合金散热片断了钻头,紫铜件断了丝锥,运气真是有够好的了。。

工作照:

好冷啊,都结霜了:

看贴没扔鸡蛋的仍有机会: http://bbs.5imx.com/bbs/misc.php?action=rate&tid=375083&pid=4846437&page=1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建议楼主做几个出来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我现在躺在床上看帖子的
比目鱼

网友:
拿的多稳啊.LZ手段了得..

网友:
看了34楼.只能说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火花加工...
   做到这份.很见效率..

网友:
你太强了,真有你的,我搞了那么多年模具,第一次看到你这种机器。本人很佩服你,向楼主学习,顺便问一下,你这是自己造的吗。有空教教我,老师

楼主:
To 36楼, 这个附加值太低,还是自己DIY比较好。成品好像网上有卖,800一台。
To 39楼, 呵呵,严格说来应该是“电火花冲击钻”的一种,嘿嘿。。
To 40楼, 卖几只元件组装起来即可,不用特别学的。

网友:
好贴,支持DIY,希望LZ能搞个线切割

网友:
哈哈哈,能人越来越多啊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我 也顶一下,真的不错

网友:
好贴 加分顶起来 这两天又有玩的了 山寨一个

网友:
能用,方便工作就好

楼主:
突发奇想,用这套火花机做为车刀,切割很硬的刚棒啥的应该没有问题吧,线切割可能比较难,工件转起来应该容易些啦。。

楼主:
继续感谢中。。。
您的支持是我发精华帖的动力!

威望 +1  zhanghushe 2010-5-2 18:03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暴风雨 2010-5-2 18:28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焊电工 2010-5-2 20:40 好机器
威望 +2  风域传说 2010-5-2 21:09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华尔街工作者 2010-5-2 21:10 很冷 可以做棒冰了
威望 +1  如此执着 2010-5-3 09:47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1  慢慢熬 2010-5-3 10:36 【涉嫌商业贴】
威望 +2  tanximing 2010-5-3 18:58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ziyoudj 2010-5-4 02:03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1  wadukun 2010-5-4 20:49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dnsaw51000 2010-5-5 09:23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威望 +2  有点笨 2010-5-7 12:08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2  茶叶蛋 2010-5-7 12:30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威望 +1  我爱DIY钟表 2010-5-7 13:43

网友:
这种电容好像家用的微波炉上有。参数是否一样就没细看。

网友D:
本人新手,请问打孔时为什么要泡在液体里

网友:
作个记号,以后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新手,请问打孔时为什么要泡在液体里

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电火花使周围液体瞬间气化,成为一种动力将切割残渣带走,有一定的清洗作用。
冷却工件和电极,使得电极消耗变慢,加工质量提高。
大部分废气溶解在液体中,减少了气体的污染。

网友E:
请教楼主刻字机上的电极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刻字机上的电极是什么材料的?

应该是铜的吧(大概是紫铜),我没找到合适粗细的电极,直接找了个1N5407的二极管管脚,截取了一段,做了电极。

网友:
长见识~~~只能围观了~

网友(2010-10-13):
简单实用!加分

网友:
反正也不是天天断 ,这样现用现组装就挺好。

网友(2011-05-16):
最近坛子里流行电火花,这个看起来是最有价值D一个的了

网友F(2012-04-20):
是SMT 的 那位 仁兄 吗 跑这来了

网友:
奇思妙想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简单实用

网友:
改天试试

楼主(2012-06-14):
引用 网友F:
是SMT 的 那位 仁兄 吗 跑这来了

好多论坛都泡的,最近DIYSMT上不去了。。。

网友:
啊哈,太有才了.

网友:
电极是黄铜么,怎么是白色的

网友:
太历害了吧,真的什么人都有。历害

网友(2012-12-18):
看来刻字机又要热卖了

网友:
实属不易……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