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控掉地上,拨动开关断了2个,怎么办

楼主(2010-05-01):
这开关那里有得卖,能换吗

网友A:
以后要带控带了!可以换,但是原装的很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拆下来去电子市场(不是卖数码产品的,是卖电子元件的)看看,这种开关应该有~~~

网友C:
五金店 应该很多

网友D:
如果不是老产品,配件在电子市场应该都能找到。

网友E:
家电配件店可以找到。

网友F:
淘宝有卖,“长柄开关”,不过蛮贵的,我的老控也是断了一个熄火开关,没舍得买,最便宜的要16块钱一个,电子市场卖的都是圆头短柄的多,其实一样用,就是不好看,估计最多2块钱一个。

网友G:
我今天也差点杯具,还好不惨,角的地方破了点漆,其他完好,以后得注意了呵呵。。。。。

网友H:
我的也是 啊 今天出去找了一天 五金店根本没卖的 也不知道太原哪儿有卖电子元器件的

网友:
换过拨动开关的飘过~~
TAOBAO搜索钮子开关!!!

网友I:
那个叫扭子开关吧,TB或5金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