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esp 快速 短暂的抖动

楼主(2010-05-01):
今天天气很好,飞了朋友的500,飞的时候似乎正常,但夹杂着短暂的 快速的抖动,幅度很小,不细看难以发现,请教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谢谢!

楼主:
似乎是旋翼头哪个地方,但又说不太清楚。

网友A:
是不是转速太慢造成的

网友B:
正常,500是有些抖动的,悬停抖动很正常,如果是3D抖动的话,往横轴上多涂点油,止推轴承里加点油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转速正常,选停油门72%,短期我还不敢开3d,再琢磨琢磨了!

网友C:
吧电机线 拔掉 缓慢推 油门 看看510 会抖 抽筋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