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M 电机 和 BLX35 电调 的寿命

楼主(2010-05-01):
我的 Sport 是去年11月中买的, 到现在飞了大概有一百多个起落了. 今天发现电机电调温度升高的很快, 有一次甚至过热保护了, 而我只是飞航线和温柔3D. 由此产生疑问: 不知道 450M 电机和 BLX35电调 飞多久需要更换? 有用的久的大侠请说说看. 谢谢!

网友A:
正常啊 现在外界温度高了啊

网友:
悬停时的油门曲线至少要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 现在外界温度高了啊

难道大家都是飞一块电, 歇5分钟?

网友:
电机寿命到了应该是轴先完蛋的
是不是哪里没调好

网友B:
这种通常是马达轴承和轴损坏导致。问题是没有轴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通常是马达轴承和轴损坏导致。问题是没有轴可以更换

谢谢冰大指点! 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架机, 用来从不会悬停练到了简单3D,摔了不少次, 估计电机早有损伤, 又要破财了......

网友:
天气开始热了... 飞完一次确实要休息5分钟.. 不然............

网友:
我这两天的确飞一下,休息几分钟。电机和电调都太烫了,还有很多人为了漂亮将电调装在450Pro头部里面,天热了应该装到侧面以增强散热。

网友(2010-06-28):
450M 是原厂电机,怎么也能飞 500起落吧。。。

35X 只要散热好,应该能用很久。。。。

网友:
奇怪, 为什么没有卖电机轴的呢?

网友C:
这个电机很好啊,3.5的轴结实,很紧,KV低,扭力大,配合14T,很暴力,不掉转。可惜,很难拆,就算拆下来似乎是真的没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很好啊,3.5的轴结实,很紧,KV低,扭力大,配合14T,很暴力,不掉转。可惜,很难拆,就算拆下来似乎是真的没轴换。

那 450M 的轴大概能顶多少个起落呢?。。

网友:
我的450M用的挺好 电调换60A的了  现在天热  就算你不飞电机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也烫手 我夏天飞一会尾管都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