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4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用的是ESKY0905A模拟控+WIN7系统,安装好像都很正常,运行软件的时候出现下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成XP就好了。。。嘿嘿~~~~~

楼主:
以前WIN7是可以用的,这次重装了系统不会安装了。

楼主:
G4搞好了。原来是忘了要绿化一下。
64位的WIN7能用G4和凤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