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轻木板的切割

楼主(2010-05-01):
请问轻木板大家是怎么切的啊 是用美工刀么
我知道有用激光切的可是我没那设备啊也上不起
哪位老大告诉我下用什么切最好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啊

网友:
美工刀就行

网友:
美工刀
要质量好的
岛田的,切起来很舒服,再准备磨刀石和水。可以重复用很长时间

网友:
用修边机搞下就好了。 电动工具呀。

网友:
我打算用曲线锯搞一下试试,做小白鼠

楼主:
我准备买个电磨试试

网友:
其实都可以,菜刀也可以,就是切出来不好看罢了

网友:
轻木很脆,很容易撕裂。一般用很锋利的刀具(钝刀也容易撕裂)或者用锯齿很细、很薄的工艺手锯下料,再用砂布打磨成型。注意它的粉末很轻,最好戴口罩。

网友(2010-06-25):
呵呵  最近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烦恼的  我切过6mm和4mm的  6mm的是用手锯锯出个大概  然后用美工刀稍微加工下  最后用锉刀锉的  4mm的和6mm的一样 只不过不用锯子而已  简直是灾难啊  不过现在买了套组合工具  可以直接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