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200A水冷电调块

楼主(2010-05-01):
 最近入一只200AXXD电调,现将改水冷过程图解如下,新手第一次DIY,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最后将电调重新热缩套封,两头做好防水,焊接好T插和香蕉头,自此新手的200A 电调水冷改造完毕,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就是感觉有点重

从铜材五金店购得黄铜块下脚料5元,4MM紫铜管30Cm3元

从铜材五金店购得黄铜块下脚料5元,4MM紫铜管30Cm3元

将电调热缩皮除掉,并将铝合金散热块卸下

将电调热缩皮除掉,并将铝合金散热块卸下

将黄铜块切割成和铝合金散热块一样大

将黄铜块切割成和铝合金散热块一样大

将紫铜管弯成S型并能放入黄铜块槽中

将紫铜管弯成S型并能放入黄铜块槽中

用200W烙铁将紫铜管焊接在黄铜块上,因为第一次搞,手工有点粗糙

用200W烙铁将紫铜管焊接在黄铜块上,因为第一次搞,手工有点粗糙

将黄铜块背面用砂纸磨平,毛刺处理干净

将黄铜块背面用砂纸磨平,毛刺处理干净

将黄铜块背面均匀抹上一层导热硅脂,使电调和黄铜块连接紧密

将黄铜块背面均匀抹上一层导热硅脂,使电调和黄铜块连接紧密

网友:
这个焊接的不太好,不如直接涂导热硅脂

网友:
很有想法,就是铜管这样弯曲内径窄了,过水会有点影响吧?

网友:
我觉得把原装散热器里面的散热片打断从而形成流道,再DIY个盖子这样散热比较好。

网友:
用著好就好

网友:
用弯管做的话,水的接触面很小,而且水流也不畅,效果肯定好不到哪去。建议楼主用我这种方式。用薄铜片做。
(我这是个电机座,把多余的切掉就是电调水冷了)
一把好的电烙铁60W,
铜片要经过细砂纸打磨,
再就是使用焊锡膏助焊,
铜管用的是天线管(打磨掉电镀层),这种管子内经大。

做到以上几点,绝对不会漏水。

调整大小

网友:
还有,这样做重量轻。

楼主:
楼上的做的 不错

网友:
钢管加铜块肯定重了.6楼主意不错.

网友:
这种夹心电调板设计成这样加装散热板是不行的,除非把200A当成70A用才可以,要想达到200A的一定要改变MOS管加装散热板的方法,散热板要加装在MOS管的电路板上,最好把MOS管电路板改用铝基板做再结合散热板

网友:
哦,对啊,楼上说的是,你这个只能给一部分MOS管散热,其他的还是不行。

网友:
手工好的朋友不妨试试我说的方法:
1,将电调3层板子拆开。
2,在每一层板子之间加水冷片。
3,电机输出端用铜柱代替原来的小针。
类似图片里面的结构。

网友:
3層fet,有考慮麼?

网友A:
只需要夹2块水冷就ok啦。因为其中一层fet的散热利用电路板散热。。。效果要好于将水冷叠加在mos管上方。。我其中一个xxd牌125A电调用噶就係呢个方法。。
LZ的200A电调我都有一个,不需要加水冷。带4960kv B29电机,39mmcnc浆,2s lipo  从未发生过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夹2块水冷就ok啦。因为其中一层fet的散热利用电路板散热。。。效果要好于将水冷叠加在mos管上方。。我其中一个xxd牌125A电调用噶就係呢个方法。。
LZ的200A电调我都有一个,不需要加水冷。带4960kv B29电机, ...

就算电调不要加水冷,电机都一定要吧,那顺便加上电调的水冷也无妨,无必要冒险~

网友:
电机一定要水冷的。。
电调唔用水冷,只係进一步减轻船的自身重量。。目标係寻求一款不需要水冷的电机。。哈哈。。

网友:
可以做到把发热的功率管泡在水里就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调好像两个100A并联。

网友:
功率板式并联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夹2块水冷就ok啦。因为其中一层fet的散热利用电路板散热。。。效果要好于将水冷叠加在mos管上方。。我其中一个用噶就係呢个方法。。
LZ的200A电调我都有一个,不需要加水冷。带4960kv B29电机, ...

能不能看看你xxd牌125A电调的改装图片

网友A:
照片也看不清楚,因为我已经用密封胶封闭好了。
你可以把电调的mos板拆开,不过有信号传输部分要小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