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电主轴

楼主(2010-05-01):
用录像机无刷电机改个电主轴

网友:
楼主,
有多少瓦?

网友A:
好飘亮啊!多少W的电机啊?转速多少啊?

网友:
精度怎么样?

楼主:
大约100多瓦

引用 网友A:
好飘亮啊!多少W的电机啊?转速多少啊?

没有转速表,听声音近一万转。

网友:
超赞!正好手头还有两台录像机。
力度怎么样,可以铣铁吗?能否把绕线的图公布一下?

网友:
力气够吗

网友:
好呀,电压电流多大?直径多大

网友:
这种电机低速有力吗?

网友:
  er杆的尾部没有锁扣?全靠紧密配合?

网友:
ER杆是里面加筒夹的,用筒夹夹持铣刀

这个ER杆他两端加轴承了,前面有台阶

网友:
不过主轴套筒的材料是铝合金还是钢材?

网友:
真是厉害,请问如果有两个一样的铁心是否可以加在一起使用??

网友:
 可否介绍下电机的改造?

网友B:
数据啊,线径,匝数。

网友C:
 我的目标

网友D:
磁钢套跟轴承,er轴安装是亮点啊

网友E:
漂亮
好手艺,好作品。

网友F:
淫才啊 --- 佩服的五体投地 同求参数 虽然不懂--- 哈啊哈和

网友G:
太历害了!

网友H:
想问下,铁芯啥地方搞的? 谢谢

网友I:
不知道功率多大,用电调驱动吗?低速力量大不大?

网友J:
是否可以用模型的无刷电机改造?

网友K:
顶一下。不过,请将电机的详细改造过程公布一下:loveliness:

网友L:
正好自己有一台录像机,朋友搬家又捡了一台。有空也试试!

网友M:
仔细看了下,装磁铁的壳用电磁软铁(或直接用铁)雕一个,ER杆还再加上轴向定位(而不是只靠过盈配合的摩擦力)就更完美了

网友N:
做的很好!好手艺 这轴承用料不够。。。

网友O:
学习了,不错,楼主说一下具体参数什么的

网友P:
电机数据
用0.31的漆包线(用的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没有浸过漆,),三股并绕,每极10圈。原来主轴用的是2212电机,现在主轴仍用2212的电调。漆包线最好0.21的,多并几股,也好绕。

网友Q:
如果用多几个一模一样的定子铁芯合起来再做。应该力会大很多吧

楼主:
应该可以

引用 网友Q:
如果用多几个一模一样的定子铁芯合起来再做。应该力会大很多吧

如果有合适的磁铁,电调也要大电流的。

网友:
俺也仿造了一个

网友R:
请教楼主

两种方案:一。同一个轴上两个相同的铁芯,但是分开绕,磁钢也各是各的,还是用原来的电调
二。同一个轴,两个相同的铁芯合在一块绕,增粗线径,用大电流的电调。
这两种哪个力大 ??哪个转速高??

网友:
你的第二个方案,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用途估计不会被采用.
你说哪个力大?哪个转速高?在我看来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只要改变匝数和线径.
但第二个方案是一个电机分解成了两个电机,就把线圈的端面电阻加大了,发热量应该会大一些.

网友:
 俺再次再次仿造了一个。。。。这次用了3个轴承,前面2个背对背的角接触,尾巴也有一个角接触

楼主:
应该第二个方案行

引用 网友R:
两种方案:一。同一个轴上两个相同的铁芯,但是分开绕,磁钢也各是各的,还是用原来的电调
二。同一个轴,两个相同的铁芯合在一块绕,增粗线径,用大电流的电调。
这两种哪个力大 ??哪个转速高??

第一个方案很难做到上下两个的参数一致。个人认为。

网友:
手艺相当了的,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