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500改无副翼不装设备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0-05-01):
想自己改无副翼,两条连杆不知道那里找,不知道600的行不行,没米所以不打算V-bar,GUEC GU-365,FS600,ALIGN 3G之类的,听说没设备也不至于无法控制,在用的请发言
借用一段视频,他什么都没改,十字盘直连大桨夹,没三轴,看样子还挺稳的

网友:
飞的起500不至于也不想装设备吧

500炸一下不便宜。还是别想了。别和配件过不去。
真要折腾的大桨夹臂必须加长。其他没什么要改的。
其实我到很想看看的最好有视频

楼主:
为什么要加长大桨夹臂呢?

网友:
如果还用SF臂就不用加长,如果十字盘直推就要加长

楼主:
SF臂还需要保留吗?

楼主:
保留SF的话那其实就是去掉日子框和副翼,还是不够简约,不加长大桨夹摇臂为什么不行呢,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不用SF摇臂,我想可能打躲机子会更灵活。。。这样可能飞的更不稳了。。

网友:
舵机力量要求更高了。加长大桨夹摇臂可以减低舵机力量的要求,同时,我想打舵灵敏度应该也比没加长的低了。

楼主:
这个什么都没有改,一样很稳

网友A:
稳不稳,看手快
(另外:从画面看,绝对不叫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不稳,看手快
(另外:从画面看,绝对不叫稳)
和我目前悬停差不多,所以我感觉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炸吧。。。。。。
我唔信邪,等视频啦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副翼相当于一个放大器,把循环螺距的作用放大了。不用副翼,不用设备也能飞,但是会很难飞。因为循环螺距的作用被减小了。。

本人愚见,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副翼相当于一个放大器,把循环螺距的作用放大了。不用副翼,不用设备也能飞,但是会很难飞。因为循环螺距的作用被减小了。。

本人愚见,请高手指正。
不懂

网友:
可以飛離地面,很難才只能停懸,用重一點的漿會好些,更別說飛行,3D無望。說實在一點,並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副翼相当于一个放大器,把循环螺距的作用放大了。不用副翼,不用设备也能飞,但是会很难飞。因为循环螺距的作用被减小了。。

本人愚见,请高手指正。

不是,而是相反,被缩小了
另外机械副翼的主要作用是平衡外来干扰,比如侧风,自身侧斜等外界因素,想当于在x-y平面内一个平面稳定系统,使直升机趋于稳定

楼主:
LS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