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相继出现问题,求救各位大侠

楼主(2010-05-02):
我有两台甲醇机,一台是18级的GMS,另外一台是46级三叶。两台机器相继出现同一个问题,就是地面调试高速很暴力;低速很稳定,飞上天上以后,头2分钟也很暴力,但是飞了2分钟以后,就会高速上不去。推尽油门了,速度怎么也出不来,仅能维持航线飞行。
       我检查了两台机器的油箱和油管还有密封状态,一切正常。求教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现在初步估计是油料问题,因为我们这边难买到成品油,我只能将剩下的30%硝基油混合甲醇勾兑成15%的来用,没有增加蓖麻油的分量。估计是因为这样导致勾兑出来的油润滑剂含量很少,导致密封性能差了,所以热机后力量上不去,但是这种油只用过在18级的小鸡上,46的大机我只用成品油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18级GMS

18级GMS

46级3叶

46级3叶

网友:
典型的贫油,过热表现.开大主油针四分之一圈.
润滑油不可低于20%.

网友:
有机会试试成品油,自配油润滑比例不当发动机容易过热

网友:
1. 大培零掛了 (如果排出的油比之前的黑) 2.分解引擎  將活塞對光看一圈  如果有比周圍白亮的 部位 恭喜  那是過熱 退烙了  3. 最幸運的話是 油路髒了  從重錘到油箱管  到引擎油嘴 清一清  最好是每個垂直斷面都倒個角  可避免 勾到髒東西 產生渦流   地速 空速 差約10% 如果你那磨計較全馬力的話    發動後 高速抬頭  30秒  能過  全都過  記得30秒 要等 壓差  和溫升現象都產生後 才算數  抬個5~10秒 是安慰自己 還是欺騙別人  !!!!!!

网友:
我一个三叶46,和你的现象差不多,弄了一个冬天没有弄好,刚打算扔了,朋友建议把增压嘴弄小些试试,于是就把os的一个增压嘴换上,一切居然就都正常了,你不行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是增压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就算了嘛!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你老婆有病,你是不是就要离婚呢?

网友:
大油针开大一点啦。。。典型的过热。。。

网友:
用成品油就没问题了,别自己兑

网友:
我这两台GMS2000也是那种问题
地面正常,一起来就没动力
后来发现是温度高了以后,没有缸压了,螺旋桨转起来一点阻力都没了,上下死点都没有阻力

解决方案是换了发动机……

网友:
就是排气管上给油箱加压的那个管嘴,弄小点试试

网友:
我的三叶发动机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啊  现在都不知道该什么调试了,你还可以维持航线  我连航线都维持不了啊!

网友:
应该是供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