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T sprot尾舵机拖拉杆过长...

楼主(2010-05-02):
昨晚把整机都调试好了,准备弄好尾巴就可以试飞...没想到推拉杆拿玩意太长,都把
舵机
拉到尽头了,尾桨还是没能到30度夹角...加上客厅狗空旷...一时兴起就打开油门开关...jj直接画圆....尾巴扫到墙壁,跟着尾舵机就hi过头,有焦味出来了...
现在舵机已经求救于论坛里的高人,想在这里询问下,尾巴该怎么办?难道就只能让它在不合适的角度工作- -?

楼主:
看了调机的文章,还是有看不懂的:
到调整尾舵机中立点调整环节了!这里一个好的陀螺仪在接电后会自动找中立点!(接电后几秒内不要动飞机)陀螺仪接电后听到嗦一声就是陀螺仪找好中立点开始锁尾了。这时候注意尾桨2桨片是不是成0到5度角!如果不是的话要松开尾舵机固定座的螺丝前后调整尾舵机固定座直到在陀螺仪锁尾中立点的时候2片尾桨成0到5度左右的角度(首先保证尾舵机连杆尽量和尾管平衡!保证尾舵拉杆在尾管正底下!)。然后到下一步尾舵机最大航程调整,把尾舵机左右尝试打到尽头!这时候如果尾桨夹控制组碰到了机尾波箱的固定件!我们可以通过前后微微移动尾舵机座调整!!一直调整到尾舵控制杆左右打到尽头尾桨组器件两边都不会碰到机尾波箱的固定件为止!(这里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证锁尾初始中立点两片尾桨角度还是0到5度)!然后上紧尾舵机固定座螺丝

楼主:
LS...支个招吧...别不错呀 = =
睡觉,醒来希望有达人赐教

楼主:
还是没有大侠帮忙啊?

网友A:
看看皮带紧不紧,如果不紧的话把尾波拉出来点(和机身连接的地方有卡位不能拉出来),看看行不行,还有就是看连杆的球头扣有没有完全拧进去,一般只要配件用对的话,不会出现那么大差距的呀。

楼主:
尾管换过的,不是原配的,是我请一个有多年航模经验的朋友帮装的JJ。
原尾管比正常副厂件小了点点,锁不紧,而且也短了点点,用副厂尾管刚好能卡紧。
如果实在没辙,就只能带上宵夜请那几位600潜水的大侠帮忙了,还好在这里发现了同城的魔友。
虽然宵夜很便宜,不过总想自己能装起来。。。起码以后修的时候不用再麻烦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