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压器变频器解决家庭三相380V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02):
fang曾有个“用变频器解决家庭三相电供电问题”帖子,但大家都为变频器输出不是380V困扰,由于原帖已封贴,在此另开。

220-380解决方案,即220V单相电先用变压器升压至380V单相电,然后再通过变频器转换成3相380V

变压器可用380V-220V自耦变压器或调压器反接。

网友A:
这个很多人都在想吧,就是那么大功率的变压器得不少钱啊

网友:
不过我有个3KW的3个相调压器,有没有人需要啊

网友B:
有没有问题?三厢380v的.其实就是三根220v的火线 .  .把单相220v升到单相380v?  然后又变成3相380V ?

网友:
刚明白又被搞糊涂了!
看来基础知识不牢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问题?三厢380v的.其实就是三根220v的火线 .  .把单相220v升到单相380v?  然后又变成3相380V ?

在单相220转成三相时,相相间电压仍是220V

而我们需要的是相相间电压是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人都在想吧,就是那么大功率的变压器得不少钱啊

3-5KW自耦变压器应该是数百元,也可用旧的坏的稳压器、调压器加绕组D一个。

网友:
此想法不好实现啊!

主要是你变频器用是用什么电压的?
220V的变频器可单相220V输入变三相220输出。通过自偶变压器变为单相380V后变频器能工作吗?
380v的是3相输入然后变380V三相输出!

网友C:
变压器可用380V-220V的电焊机

网友D:
要是非要这样弄,
方案只有是先把变频器调准到50HZ,把单相220V变成3相220V!再用三相变压器把3相220V变成3相380V!

此方案正确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非要这样弄,
方案只有是先把变频器调准到50HZ,把单相220V变成3相220V!再用三相变压器把3相220V变成3相380V!

此方案正确通过!

变压器只在变频器之前升压到380V,怎么还要变频器准准的50HZ?怎么还要三相变压器?

就算是变频器后接变压器,也不是非得准准的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可用380V-220V的电焊机

可以!两百来元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只在变频器之前升压到380V,怎么还要变频器准准的50HZ?怎么还要三相变压器?

就算是变频器后接变压器,也不是非得准准的50HZ

我是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的额定电压220V可以单相使用,
额定使用电压380V的一般都是3相使用的。有380V单相使用的变频器我也想看看资料
另外如变频器后接一般三相电力变压器,变压器一般要求工频50HZ左右。频率高了低了效率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的额定电压220V可以单相使用,
额定使用电压380V的一般都是3相使用的。有380V单相使用的变频器我也想看看资料
另外如变频器后接一般三相电力变压器,变压器一般要求工频50HZ左右 ...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的三相也好,单相也好,最终都是整流成直流电供给变频电路使用。

本方案因只是转为380V三相电,不需要在变频器器后接变压器,就算接,频率误差10%都不会有问题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个别变频器有缺相保护,稍改下检测电路就可,或将缺相保护设为无效

楼主:
说白了,220与380的变频器控制电路都一样的,只是整流电路和输出模块的耐压不同

关于功率,只是输出模块的电流不同,很多小企业都是拿人家小功率的变频器换大电流模块改成十几至数十KW的变频器,如图中这台变频器是25W,才2千多元

网友:
小改大的资料老师们谁有?偶比较感兴趣

楼主:
我产品使用的一种三相模块

网友:
那是IGBT驱动模块吧?

网友E:
说了半天也没有个准方案啊?那位老大来出个方案啊?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可以的

网友F:
当然不是全部,有一些是会缺相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