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02):
本人玩XTR的模拟器,练习6通道电直悬停,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飞机对尾起飞后,(左手油)右控制杆向上拉(按住不放),此时飞机向前飞(正常),接着左手控制杆向左拉,让飞机向左转90度后放开(正常),接着问题出现了,按正常我右手控制杆向上按着不动,这时飞机应该是向左飞了,但飞机还是向前飞 (就是向右侧飞),是六通道飞机本身就是这样,还是模拟器没设置好??? 不知道大家看的明白我说的...求救...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没人玩过XTR模拟器?!!!没人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没有校对好,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A:
LS的,怎么让XTR变的很暴力呢~~~

网友:
XTR是玩不出真实手感的~

网友:
楼主你的情况是正常的,这个不是模拟器的问题。原因是你的操作不正确。因你飞机在向前飞行的过程中已产生了向前的运动惯性。所以当你左转90度后,由于惯性原因,飞机会继续像前方向有个运动的趋势。正确的操作时,左转弯的同时,带点儿左副翼,抵消惯性。

楼主:
谢谢 ,确是惯性引起,感觉XTR的玩起没真实感 ...  能否推荐一款比较真实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是惯性引起,感觉XTR的玩起没真实感 ...  能否推荐一款比较真实的模拟器。

根据你提出的问题分析,你对直机操作根本没有经验,属于新新手一级,XTR足够满足你现阶段需求,不用换其他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怎么让XTR变的很暴力呢~~~

在模拟参数的常规菜单里,有一项叫时间展宽系数的,默认1,调小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