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 6X接通舵机后 舵量非常小怎么调啊?

楼主(2010-05-02):
我的K 6X接通
舵机
后 舵量非常小怎么调啊?
以前用的E SKY的控 舵量都很好 可是 换了这个K 6X控 舵量非常小
望请教

楼主:
没人 教教我啊

网友A:
看说明书

楼主:
就是因为不明白说明说上面都是什么 意思  悲剧啊

楼主:
舵量我已经调的很高了 但是 没弄太明白

网友B:
最大舵量为120%,如果你是一通道舵量小那要设置一通道120

网友B:
中立点也去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