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FPV就失控,打击很大(有视频)

楼主(2010-05-02):
从准备到昨天试飞已将近一年了。昨天五一放假就约朋友一起试飞FPV。设备是:火焰、1W视频发射+平板天线、6EX+二代功放。

两次都因失去信号失控,在视频的后面大家可以听到电调的声音,那时就是没有信号了。

第一次看屏幕飞行,失去信号掉到草丛中。

第二次带ZI6看飞机飞行,失去信号差点掉公路砸到行驶中的汽车。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一下原因。

第一次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IhIDmVgFo0/

ZI6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vGknHXEV8E/

网友:
用功放都失控?      功放频率不对吧

网友:
接收灯不是已经闪了吗

网友:
飞的太低了信号弱,飞高点试试~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我的功放都卖掉了。装机的时候要仔细些

网友A:
指示灯做个黑色的遮光罩(用笔帽就可以),只要灯闪了,不要犹豫马上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做个黑色的遮光罩(用笔帽就可以),只要灯闪了,不要犹豫马上返航

黑的热缩管套一个也可:loveliness:

网友:
看起来你这饿代功放该回收了?

网友:
就这个距离,不用功放也可以吧。

网友:
微调功放里的电位器 调制度

网友B:
把麦克风去掉试试,有些图传打开音频通道以后会有严重的的谐波干扰,严重影响遥控距离。

网友:
好像你全速飞行 电调是不是过热了  火焰可以 很慢的速度飞行

网友C:
不同接收机 可能需要微调才能使功放正常工作。具体做法:

屏幕向左边, 拆开上边板, 然后左下角有两个微型白色电位器, 找螺丝刀微调上面一个, 一直调整到 能够稳定控制接收机 不延迟 不抖舵  完成

网友:
13楼说的有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接收机 可能需要微调才能使功放正常工作。具体做法:

屏幕向左边, 拆开上边板, 然后左下角有两个微型白色电位器, 找螺丝刀微调上面一个, 一直调整到 能够稳定控制接收机 不延迟 不抖舵  完成
平时开机都一切正常,你说能怎么调,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这才是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麦克风去掉试试,有些图传打开音频通道以后会有严重的的谐波干扰,严重影响遥控距离。
我看我的这两回失控与麦克风无关,因为第二次飞是用Zi6飞的。同样是近距离失控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或者把接收机用锡簿纸包了...反正把你能想到包的地方都给包了.试试吧
如果有用升压模块,也得给包了
另外,提个建议.那个信号指示灯建议换一下,换成白头发红光的.你这个红头发红光的,在阳光强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看不出来..我以前也是用红头红光的.有时候看不清...

网友:
在这里我也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不想要什么音频传输,一般传上去都是需要自己配音的,所以我想不出来他有什么作用(如果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就不拆了,不然到手后就拆了)。第二就是那个遥控器的信号强度指示灯是从哪里接出来的?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LZ小心啦!!

网友D:
貌似楼主和我认识吧,我之前似乎跟你说过ppm的接收机抗干扰差,1W的百通“军工级”压制遥控设备,失控是必然的。因为功放即便是100W,也不可能有近距离的1w的影响大。

网友E:
什么接收机 ?如果是恒吉的就需要调制度,调功放的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接收机 ?如果是恒吉的就需要调制度,调功放的制度。
请问怎么调功放的制度?

这是恒吉的接收吗?

这是恒吉的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楼主和我认识吧,我之前似乎跟你说过ppm的接收机抗干扰差,1W的百通“军工级”压制遥控设备,失控是必然的。因为功放即便是100W,也不可能有近距离的1w的影响大。
ppm的接收机抗干扰差,那远距离飞行你用什么遥控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楼主和我认识吧,我之前似乎跟你说过ppm的接收机抗干扰差,1W的百通“军工级”压制遥控设备,失控是必然的。因为功放即便是100W,也不可能有近距离的1w的影响大。

大哥,那PCM的72M有这方面的干扰吗?这个和“军工级”的有区别吗??

网友:
任何发射都会压制接收, 但是我自己在用1.2G 1W柏通 和 72 PPM接收机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你还是拆功放 调调制度吧 就是这个问题 不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