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著名厂家尾推结构图集

楼主(2010-05-02):
众所周知,亚托的单尾推一直令人诟病,而众多国内厂家推出的双推也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在当今世上,有没有更好的尾推结构呢?这里我将一些著名厂家的尾推结构贴上来,大家欣赏欣赏,没准在集思广益下整出一个完美尾推,就功德无量了。

京商篇 ———— Kyosho
1. 京商单推
京商在若干小电直上使用了传统的单推。其结构与亚托基本类似。代表机型Calber 400, Calber 400XP

2. 京商双推(第一版)
大概可能也许是看到了单推的缺 陷,京商在稍大的油直上推出了一种双推结构。代表机型Calber 3、Calber 4、Calber 5。这种结构在一些国产改装件上也能看到,可惜由于材料不过关,飞行一段时间之后磨损巨大,导致虚位,还不如单推可靠。

3. 京商双推(第二版)
第一版的双推存在磨损问题,由此京商又推出了第二版的双推结构。该结构将所有转动都控制在平面内,因此可以采用轴承或铜套加以连接,理论上顺滑而且磨损小。同时,尾舵机垂直放置,舵盘水平,同时采用推杆和拉杆,动力传递更佳。代表机型Calber 6、Calber 90、Calber ZG(传说中的260?)、Calber 450V(没错,这确实是电动版450啊!)、Calber 700

450v舵机放置

楼主:
JR篇

1. 标准单推
单推嘛,都一样。ParkMite尾桨是放在左边的,其他机型还是在右边。代表机型ParkMite, SuperVoyager E3

2. 双推
和京商的第一版双推一样。JR双推都是这样的结构。代表机型SuperVoyager E4、E6,AirSkipper 50、90,GSR260Z

另外JR的说明书明显比京商小气,英文网站跟没有一样。按说JR也算著名厂家了,咋弄得跟山寨一样呢

楼主:
Hirobo

Hirobo的机器基本都是双推,结构和京商第一种相似。区别在京商的L臂一点固定,Hirobo的有两点固定。另外,根据固定位置不同,Hirobo的尾推分为两种:
Lepton的

Shuttle Plus。虽说是反着的,它也还是这个结构

楼主:
接着占位

楼主:
这么多位子够不够?估计差不多了

网友:
最后一个我喜欢。

网友:
究竟目前最好的是那款?

网友:
我黑鹰的原来跟第二个一样,坏了就换了FY的

网友:
以前我用GM700陀螺仪,也对尾推精度有过执着的追求,
后来用了GY520发现她对尾变距机械结构上的少量虚位并不敏感,

网友:
那个EP的450尾推好。

网友:
看不懂

才疏学浅

网友:
不错,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要顶

同感!

网友:
这种增长见识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B:
450XL的槊胶双尾推用了5年没觉得哪不好,500的单推维护到位同样没有问题,个人认为结构越简单越好,方便维护。

网友(2010-08-02):
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最合理。。这个是RAVE 450的尾推
当然,泰世EP255也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XL的槊胶双尾推用了5年没觉得哪不好,500的单推维护到位同样没有问题,个人认为结构越简单越好,方便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