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这600N就不能加个空滤吗。。。太脏了啊

楼主(2010-05-02):
玩油车时,
发动机
都有个海棉的空滤,起码可以滤掉一些大的颗粒,可亚拓的H50,H55都是直接进气,根本不考虑过滤问题,难道不怕灰尘或者沙粒进入气缸吗???
真想自己改装下,加个空气滤芯,大家有没有此类想法??还是根本就不用??

网友A:
可尝试用平跑的,比较小。越野的就太大了

网友B:
我起初也有这样的担心,但后来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也无所谓了
1.不要再土地灰多的地方起降;
2.悬停也不要离地太低;

网友C:
个人感觉直机的发动机别加空滤,严重影响油气混合比,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动力出问题。

网友D:
空模引擎无需空滤,空中没有沙石吸的进去,反而影响进气的顺畅。
找草地起飞。熄火降落,就好。

网友E:
建议不要带空滤 因为我就是带了个空滤就把700的91发动机整爆缸的 空滤带了就得带密度高的网格或者海棉这种特密的罩 要不然没什么效果 但一旦带了这种过滤罩就阻止进气量 导致发动机过热 这跟油针调富不富有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