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充电器是不是烧了呀

楼主(2010-05-02):
出去飞电动飞机,想试试电动车的电瓶能不能给电池充电,结果接上电后,吧的响了一声,就不敢在试了怕烧了,我的电瓶车是48V的,回家后接上电后充电器的红灯和绿灯都是亮的, 没有反映,我用的是CX450-50-01 我的充电器是不OVER了????谁能告诉我

网友:
 肯定挂了啊  只能接12v的!!!

网友:
如果才接通就断电,应该是坏不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啦.

楼主:
我回家后接电源适配器 用万用表查接口没有反映呀?如果坏了一般是烧什么管子,可以修吗

网友:
“吧的响了一声”拆开看看,应该能看到烧坏的原件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电容爆掉了

网友:
哈,,你那个牌子我也有一个..少用,,买了个LIPRO,那个CX450-50-01 做**了,拿来备用,最近几天真想不到LIPRO坏了,总算派上用场.那个LIPRO坏了都不知道如何修.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