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700E都选用的什么电调?电池?亚托会出电调吗?

楼主(2010-05-02):
如题,大家是用什么电调在自己的700E上?请告诉我型号和品牌。我们哥们用的凤凰110的,很贵啊!而且还就一个!被他从展会上直接切了!天蝎星说是有什么缺点?真是不懂这么大的!我想对比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不知道亚托的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还有就是电池大家都有配几组?一组大概3D多长时间?谢谢指∩

网友A:
推荐kontronik jive 120hv或castle cc160A HV

网友:
700E暴力3Dcastle 選80A絕對可以,120A也可以,
160A價格高且體機太大

kontronik建議不要用容易斷電保護

网友:
围观高端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kontronik jive 120hv或castle cc160A HV

你又在胡说八道 e39可以参考

网友:
太费电了。。

网友:
直升机我飞一段时间了,实际上电的比油还省钱省事,以爽度来说,油的是比不上电
这推名机里头就LOGO性价比最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机队阵容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kontronik jive 120hv或castle cc160A HV

准确的说是

Castle Creation 公司的

Phoenix ICE 系列 160A HV

网友:
都推荐凤凰的160A 可是这东西要是想定到的话需要3个月之久 而且海关罚没的危险系数非常之高 直接从美国购入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不一定要从美国直接购入啊,可以从台湾买,然后走EMS,邮费13美金合90元人民币左右。一般海关不会查,我们整台500ESP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对,这个其实是变相的对台优惠,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网友:
还是等yt的点跳

网友:
机身+大将+电机+电调+电池+3G+4舵机=开飞

楼主:
最终选择凤凰160A

网友:
电的就是这样的爽,哈哈

网友:
米人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