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做个大脚450

楼主(2010-05-02):
淘了几个脚架,太软,于是乎决定改造一下!
做个大脚架!

改装脚架装上后,底盘面积增加,减少了飞机侧翻打桨的几率。

文件名:
描述: 用个连接头把两个脚架接到一起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9de37d-55a7-11df-b45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因为太软,脚架一受重,两只脚就会叉开变形,于是用钢丝加强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b733a3-55a7-11df-b39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这样穿钢丝的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d1cd70-55a7-11df-b85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整体效果出炉!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f068b8-55a7-11df-9700-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这样装上去的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e1022d4-55a7-11df-a64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和原装Sport脚架对比一下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e274a99-55a7-11df-a2d2-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装机后效果图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e490b19-55a7-11df-80c7-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为什么是叉叉?!

楼主:
顺便板凳也占了!

网友:
有成品宽脚架么?

网友:
看起来挺坚固。

网友:
钢丝还是去掉的好,这样降落时可以用脚架变形来做缓冲……

网友:
太宽了点吧

网友:
不会增加重量?

网友:
楼主不要用钢丝,用两根皮筋套一下即可,这样落地重了可以缓冲一下,该断的时候要有个地方卸力的。

网友:
不如直接用500脚架。

网友:
强度应该没什么改变。稳定性增加了

楼主:
重量肯定会增加一点,不过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个脚架很软,所以只能用钢丝来固定脚,这样利用脚架自身的韧性起到缓冲作用,估计用其他质地硬的脚架就不用钢丝了。

网友:
中间的金属件哪来的?

网友:
LZ怎么不买个500的脚架呢?还用DIY那么麻烦

楼主:
能直接用么?那买700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