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控怎么了!

楼主(2010-05-02):
求助.. .....我的艾特翼龙4通控这2个月不怎么是怎么回事!...飞出去距离大概7.80米这样飞机的动力就会突然加大! 我没加油门但是其他通道是正常的!...飞机突然加速.我还能用其他通道改回...距离近了什么都正常了!应该不会是干扰....不会撞了什么脏东西吧..各位看官帮查查是什么原因!....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撞了脏东西……靠,你牛B

网友B:
 贴一道符看看

楼主:
原帖由
niba3721
于 2010-5-2 18:02 发表
 贴一道符看看
有道理!! 改天试试

网友C:
见鬼
烧高香!

网友D:
原帖由
niba3721
于 2010-5-2 18:02 发表
 贴一道符看看
  哈哈哈哈啊

网友E:
可能是风(气流)影响。我飞450也试过这样的情况,周围都是树。风比较大的时候低飞正常,飞高了会突然往上飘感觉是动力突然加强了。试过很多次都是这样,我怀疑是气流的原因。

网友F:
电位器出问题了

网友G:
呵呵呵~~~~~~~~还是烧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