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菜鸟求助!!

楼主(2010-05-02):
调浆时出现单边双浆!!请问怎么回事??还有低速时正常但高螺距时出现双浆!!求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牵扯比较多 先检查球头 浆平衡 有的机子就是调不到很好的水平

网友B:
主轴弯了?

网友C:
看看平衡翼部分的安装,以及跷跷板到大桨夹的那根拉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