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问题!1

楼主(2010-05-02):
调浆时出现单边双浆!!请问怎么回事??还有低速时正常但高螺距时出现双浆!!求指教!!!

网友A:
桨软、重心重量不一样也会出现双桨!
买好点的桨试试吧!或调到最接近没双桨

网友B:
连日字框的2连杆长度不一样

楼主:
我的是016.是一边出现双浆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我也一样,后来换了新桨就没事了,上新桨前,记的要先做好桨平衡工作。